450还没起飞呢就侧翻了

楼主(2017-03-31):
三次了,加油还没起来呢,就往左侧翻了,对尾飞行的,用的K8,翻了一下贴子,可能修正方向错了,问一下朋友们,这个K8在哪里调修正方向哦,谢谢了

网友:
你在论坛里面搜索栏打K8设置就一大堆帖子!慢慢看,祝君爽飞︿( ̄︶ ̄)︿!O(∩_∩)O~

楼主:
爽飞没有过,都是爽炸的,问君 是不是飞机往左倾斜,K8往右修正,右边舵机下拉,左边舵机上提呀,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修正的问题,侧翻3次你才想起来改,说你什么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修正的问题,侧翻3次你才想起来改,说你什么好呢

首飞第一次,飞起来了,觉得很好,有点意思,第二次飞,飞了不到一分钟就炸了,回来修好K8重调好,第三次飞侧翻,第四次飞侧翻,第五次飞侧翻。这是不是哪里弄的不对呀,才感觉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飞第一次,飞起来了,觉得很好,有点意思,第二次飞,飞了不到一分钟就炸了,回来修好K8重调好,第三次 ...

只能说句不太负责的话,找周围的老鸟,这样效率比较高

网友:
先模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爽飞没有过,都是爽炸的,问君 是不是飞机往左倾斜,K8往右修正,右边舵机下拉,左边舵机上提呀,谢谢了

飞机往左倾斜,K8往右修正,右边舵机下拉,左边舵机上提是对的!在遥控器里记得打锁定油门按钮《锁定油门值为0》这个做法可以防止新手误动油门令直升机转动伤人!这个一定要记住!

网友:
哥哥,不会是十字盘不平吧要不就是舵机排列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往左倾斜,K8往右修正,右边舵机下拉,左边舵机上提是对的!在遥控器里记得打锁定油门按钮《锁定油门 ...

谢谢了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句不太负责的话,找周围的老鸟,这样效率比较高

别提了,从固定翼到多轴,再到直升机,一直是我一个人周围哪人玩呀,唯一支持我的就是论坛里的这些朋友们

网友C:
总结下来就是,十字盘修正方向与机身倾斜方向相反;尾滑套运动方向与尾管运动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结下来就是,十字盘修正方向与机身倾斜方向相反;尾滑套运动方向与尾管运动方向相反

谢谢了哥们指点了

网友:
起飛要快!不能慢!

网友D:
如果是futaba7008 sbus接线 要检查一下别插错了地方 设置好接收机 不然也容易因为信号丢失导致侧翻

不过你这情况像是修正错了导致的多一些

也有少数情况是因为震动过大
极少数情况是k8挂了

futaba14sg 2 3 6通道设置反向
k8里点十字盘选项选好十字盘类型 点舵机选项设置好舵机方向
要求推正螺距三个舵机都向上运动
论坛里有个新手问过这个问题 里面还有茶壶大哥的一个视频 在电脑里 手机上找不到了
如果实在需要 我再帮你翻翻

网友:
500以下的无副翼直升机切记不要在地面修正,不然必炸

网友E:
马达不要接线,打遥控器方向看看是否正确,然后在倾斜机身,会自动让十字盘保持平行于地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提了,从固定翼到多轴,再到直升机,一直是我一个人周围哪人玩呀,唯一支持我的就是论坛里的这些朋友们 ...

我也是一个人优酷有视频更直观,炸了那么多次才找问题也真是有你的,先看修正对不对还有你十字盘是不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futaba7008 sbus接线 要检查一下别插错了地方 设置好接收机 不然也容易因为信号丢失导致侧翻

不过你 ...

谢谢了,我先把修正方向弄正确,搞清楚,再炸两会试试,如果不行,再跟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达不要接线,打遥控器方向看看是否正确,然后在倾斜机身,会自动让十字盘保持平行于地面的

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