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GPS定位器(开源),告别提控回家

楼主(2017-03-31):
采用2.4G无线数据传输,电路图如下:

发射器和接收器都是同一个电路
准备好所需的主要元器件:

1. 两个2.4G无线传输模块,采用NRF24L01+,若发射和接收都用带PA的,传输距离可达到1500米
也可以采用更便宜的无线传输模块,如下

2. 一个GPS模块,需设置成波特率57600
3. 两片STC12C5204AD单片机
4. 两个11.0592MHz晶振
5. 两个5V转3.3V电源转换芯片AM1117--3.3
6. 两个指示灯
7. 两个4P双排插座,用于插2.4G无线传输模块
8. 两个4P弯角插座
9. 两个2P弯角插座
10. 两块洞洞板
将所有元器件固定在洞洞板上

然后按照电路图连线

焊接要仔细认真,严格按照电路图不要连错了发射板和接收板连线完全一样

下面是下载固件程序
用USB转TTL插上电脑,常见的PL2303或CH340的都可以,但需设成5V供电
打开固件下载程序,选好COM口,点“开始升级”

将USB转TTL连接电路板4P弯角插座,注意TXD RXD接线顺序要正确
开始下载,直到下载完成
发射器和接收器均下载同一个程序

发射器和接收器按照下图插上2.4G无线传输模块

发射器插上GPS模块注意GPS模块的RXD和TXD接发射器需交叉,即RXD接TXD,TXD接RXD

接收器通过USB转TTL插电脑或平板
电脑或平板一定要上网,否则无法显示地图

打开野火多功调试助手,选“GPS定位功能”
选好端口和波特率,端口就是USB转TTL的COM口,波特率选56000,点“打开串口”

发射器接上5V电源

等待GPS模块定位了LED指示灯会闪烁,同时接收器的LED指示灯也会跟着闪烁
野火多功调试助手会出现一个红点,地图会以红点为中心显示,这个红点就是发射器的位置
同时下面还可以看见GPS数据,可以显示经度和纬度以及速度

位置1秒刷新一次,可以快速跟踪飞行轨迹

以上测试必须在野外空旷地方进行,否则GPS无法定位

现在已经可以用手机看了,自己和飞机都可以看见
可以使用离线地图,可以无网络使用

距离可以到2公里

测试视频:

网友A:
能不能手工画个线路板的链接图。照片线路都被遮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手工画个线路板的链接图。照片线路都被遮挡了。

有电路图啊!不会连电路图都不会看吧?

网友B:
楼主强大!附件里面是源代码还是编译过后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强大!附件里面是源代码还是编译过后的固件?

5IMX好像不能直接传附件,待会传到百度云附件里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C:
好东西啊!全套多少钱

网友:
高人 ,牛的,你可以去火箭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全套多少钱

开源的,不要钱,动手能力强点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源的,不要钱,动手能力强点照着做就行了

我的意思,那些原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那些原件多少钱

全套下来不会超过100元

网友D:
好办法 基于数传还是不保险啊  不如SIM卡的安全可靠 买一个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办法 基于数传还是不保险啊  不如SIM卡的安全可靠 买一个没多少钱

SIM卡的需要流量,而且刷新速度很慢,为了飞个飞机还要专门办个手机卡不划算

网友:
但是要是遇到雨天或者掉坑里了那信号不好吧!

网友:
能动手自己找到一些方法解决问题就值得称赞!楼主的硬软件功底很好,再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5IMX好像不能直接传附件,待会传到百度云附件里就可以下载了

这个 无线模块 功率太小了 啊。
整个 开源装置 要做成 高强度整体

特别是 电池 及其连线 要经得起 炸鸡考验。
方案 比较好做,经得起炸鸡 的 工艺 难做 。

单片机 不断的读取 飞控GPS的 信号,并自我 存储,
发生异常的时候:读出自我存储可靠了的 GPS坐标

每60秒、发送5秒 GPS坐标,其余时间休息,节约电能。

网友:
插眼插眼插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图啊!不会连电路图都不会看吧?

楼主,这个是用c语言还是汇编写的?传了附件记得告诉一声!你是在git-hub上找的吗?

网友:
不知道有不有办法使用离线地图,能传给百度地图那就更爽了

网友E:
楼主厉害 但是实际没多大意义  因为bb响或者电调报警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 但是实际没多大意义  因为bb响或者电调报警更好用

你的耳朵是顺风耳,BB响有一定的作用,只能管到方圆20米范围内,耳朵好点可以到30米,但不要过于相信,等到飞丢的那一天吧!都是过来人经历过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两者的组合,GPS确定大方向,到了小范围开启BB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