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胖200装机。。。

楼主(2017-03-31):
为什么叫“四”胖200呢。。。因为卖家店铺这个机架配了个三胖图片。。。哈哈不多说。入正题

首先,撇开这个机架反人类的设计200轴距用了28MM的铝柱进一步降低了高度,我们先把机架和电子设备上个漆undefined

F4飞控,背面一个硕大的7805是影响装机的。。有这个7805这个飞机我装不起来。。。具体看后面。。。然而如果飞控不直接接电池的话。7805根本没用。果断拆除

如果你有灯板的话。。第一步给灯板布线,灯板布线到位之后,选定飞控安装方向。我习惯给飞控上个供电插针,其实平时大多数维修不用动飞控,有插针方便分电板的彻底分离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 小时前 上传

分电板做个5V出来插飞控

选定电调位置,电调线固定住,方便确定信号线长度,灯板线确定长度,也一起固定先。最后链接电调的信号线,我习惯不要拉紧信号线留一些余地。

好,信号线结束,飞控也留了5V插针,给飞控链接上接收机,后面的装机几乎和飞控无关了。开始上分电板。依旧是老方法。任何线都不要拉紧,留一个小弯儿。这里最后一张图大家看到飞控和地板空隙很小,如果有7805就上不去,如果用高的尼龙柱,那么后面上板就盖不上。。。。反人类的28MM设计。不过依旧要战胜它。

第三层是图穿。机架比较贴心的留了个碳板,其实设计员真心没考虑到高度问题。。。不采取上面的操作。你压根不能用这个碳板,只能取消第三层,图穿选择绑在上板了。如果图穿在上板,那么给装机以及日后拆上板维修带来很大麻烦,因为你每次都要拔图穿线,而且结构紧凑,根本无法拔掉。废话不多说,固定好图穿

链接好摄像头和图穿线

基本完工。链接好图穿和摄像头的线。至此基本已经装机完毕,从第三、四张图来看,大家就知道如果图穿是绑在上板上的,你装上板之后插线头是非常恶心,甚至根本插不上的。因为压根没有空间。镊子都伸不进去,别说拔插的空间了。。。undefined
至此只剩下电机没有安装了。。。在这里说下。。。这机架小到只剩下塞睿斯凯XM接收机的空间。连DSMX卫星都没地方塞。。。还好老衲前阵子改了睿斯凯协议的D10.。。表示无压力

搞定。

好了,按惯例在炸鸡前留张合影。。要知道这动力炸鸡如果是水泥地基本尸骨无存。本人刚刚经历过这种惨痛的事undefined

楼主:
是的装机贴。哈。这么小的没装过。。。也是5寸的极限了。。。还有190能上5寸。不过那是因为方块鸡没有上板改用塑料壳的缘故。不敢用。炸鸡不敢想

网友A:
楼主这电机好用不, 我也买了套

网友B:
我关注的是. . . . . ...      146.6A    1320      问楼主 是什么神电池?

网友C:
哈哈,这么难也装的挺好看,技术高

网友D:
图传天线有爱,这是什么牌子?

网友E:
哇,见到了EMAX RS2306暴力电机和pagoda II天线了,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关注的是. . . . . ...      146.6A    1320      问楼主 是什么神电池?

神电池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电机好用不, 我也买了套

必须好用。5045三页游刃有余。。。其实市面上2205左右的电机。带5045三页其实太重了。。。桨重。
关于螺旋桨。国外有大神分析过。2205电机一般带5040三页最好。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么难也装的挺好看,技术高

过奖。。。空间确实比较紧张。。。跟胸部一样,挤一挤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天线有爱,这是什么牌子?

银燕的宝塔。。。托人弄来的。暂且没上市。。。后续我会增加这种双层圆极化天线和普通三叶草的对比视频。。。请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见到了EMAX RS2306暴力电机和pagoda II天线了,支持楼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奖。。。空间确实比较紧张。。。跟胸部一样,挤一挤还是有的

雨燕是用自攻螺丝固定的吗?我记得雨燕的轴没有螺纹啊?

网友:
恭喜楼主又有新机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雨燕是用自攻螺丝固定的吗?我记得雨燕的轴没有螺纹啊?

就用随机的丝牙螺丝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用随机的丝牙螺丝即可

多谢,回去试试,以前没敢使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回去试试,以前没敢使劲

剥2mm左右的硅胶线外面的硅胶套在螺丝上
螺丝不用拧太紧靠硅胶的摩擦力即可固定住,而且用力还能变动角度,不伤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剥2mm左右的硅胶线外面的硅胶套在螺丝上
螺丝不用拧太紧靠硅胶的摩擦力即可固定住,而且用力还能变动角 ...

感谢细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