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三叶36发动机怎么调?

楼主(2017-03-31):
要高速,没低速,低速调好了,高速又抬头熄火,高低速不能兼得,得怎么调?郁闷!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放点低速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点低速油针

谢谢!

网友:
高速收油后熄火,先检查热火头,火头没事后把怠速油针放大一点试试,一点一点的放,放完以后看熄不熄火,主油针顺时针扭紧后,松一圈半,高速时听发动机声音来调高速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缸压是否正常,缸压低的发动机不好调;2、甲醇机副油针一般不要动,保持出厂位置,只要调主油针就好 ...

小发动机真心不好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缸压是否正常,缸压低的发动机不好调;2、甲醇机副油针一般不要动,保持出厂位置,只要调主油针就好 ...

我这个是新发动机,缸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把副油针给调了,所以都弄乱了!

网友C:
你傻地方的   我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傻地方的   我可以帮你

太远了,辽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