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朋友的精灵3 相机云台砸坏拆了 飞机还能不能连手机设置方航高度和GPS轨迹?

楼主(2017-04-01):
朋友的精灵3 相机云台砸坏拆了   飞机还能不能连手机设置方航高度和GPS轨迹?

网友:
视觉定位那个模块都没了,接收机也在这个模块里,没有了就不能飞了

网友:
可以只是看不到图像,其他参数都有,不过我说的是A版和P版,S版你可以试试

网友A:
不能,但是可以飞,你要接上WIFI 板才能对频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但是可以飞,你要接上WIFI 板才能对频和设置

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