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发动机(甲醇)启动心得

楼主(2017-04-01):
   当发动机放置一段时间不用时重新启动,发动机启动困难或启动不起来。此时要着重检查发动机的油路和启动电和点火头。注意观察你会发现你的发动机的进油管有一段是没有油的,另外还要检查发动机启动点火电的电量是否充足,若不足要及时充足。当一切准备就绪(发射机、接收机、舵机一切工作正常)。
开始启动发动机:
1.    先打开发射机的电源再打开接收机电源。
2.    将发射机油门杆推到顶(发动机油门全开)。
3.    双手。一只手抓住直升机的旋翼头的顶部,另一只手抓住直升机的起落架。提起直升机让直升机大头朝下直立。此时会看到燃油会从油箱经油管缓缓流进发动机,待发动机进油管充满油(没有气泡)时将直升机水平放回地面。
4.    接上电火电,把发射机的油门杆拉回到20%左右。
5.    双手。一只手抓住直升机旋翼头,另一只手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
6.    当发动机启动后,千万不要立即把抓直升机旋翼头的手松开,要先把启动器先拿开放到一边。
7.    观察发动机的转速,若感觉发动机的转速很高(抓旋翼头的手感觉扭力大)时不要马上松开抓旋翼头的手,要赶紧用另一只手把发射机的油门杆慢慢的向下拉,直至发动机转速慢下来达到怠速状态,再松开抓旋翼头的手。整个启动过程结束。
以上是本人摸索总结的心得,若有不对之处请各位模友见谅并斧正。

网友A:
吸油也可以堵住排气筒然后用启动器转动发动机,会看到油从油箱出来留到发动机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油也可以堵住排气筒然后用启动器转动发动机,会看到油从油箱出来留到发动机里

我以前玩压燃机时是用手指按着进气口,打桨吸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玩压燃机时是用手指按着进气口,打桨吸油的。

有些油直发动机的进气口你摸不到的,只能堵住排气筒

网友:
帮顶了都是实战经验!

网友:
路过,支持下油机太冷了

网友:
学习了都是实战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玩压燃机时是用手指按着进气口,打桨吸油的。

        你确定以前玩直升机压燃机时是用手指按着进气口,打桨吸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以前玩直升机压燃机时是用手指按着进气口,打桨吸油的?

呐呢
我年轻时,工资才51元/月,对于当时一套类似现在450级别的有副翼油直的8000元/台的价格,我除了是邓某人的新戚外只能是超级贪污犯了
我当年花了大约35元从上海买了一台银燕2.5cc的压燃发动机,说明书上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干的。
有空到省体育训练基地,看他们是用一条绳子拉着起动的,遇到没调好的机器拉几十分钟都不着。当时记得问过教练,要八通道的比例遥远。
我上帖中也没说发动直升机的发动机呀?~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2017-08-12):
记得银燕压燃机没轴承的,前端容易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