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电机每次起动感觉都跟缺相一样要用手带一下才能转起来

楼主(2017-04-01):
伟力k110电机每次起动感觉都跟缺相一样要用手带一下才能转起来,飞几个起落后会好点。

楼主:
不用手带一卡一卡的动几下就保护了

网友A:
正常,油门输出量小了当然转不动

网友B:
用手转动下中心轴试试看会不会太紧了

网友C:
漆包线短路了,飞还是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漆包线短路了,飞还是能飞的

飞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转动下中心轴试试看会不会太紧了

那些都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油门输出量小了当然转不动

不是小的问题吧?推到40%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小的问题吧?推到40%还是一样的

40还这样就不正常了,不过我也不清楚了,我一看到伟力老X就想砸了,垃圾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还这样就不正常了,不过我也不清楚了,我一看到伟力老X就想砸了,垃圾货而已

价钱在哪摆着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钱在哪摆着没办法!!!

这价格好不到哪儿去

网友D(2017-05-06):
你是那个模式?6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那个模式?6G?

什么模式都一样冷机起动不了飞了几个起落就好很多,现在没飞丢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模式都一样冷机起动不了飞了几个起落就好很多,现在没飞丢那了

看看是不是电机齿和大齿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电机齿和大齿太紧

好的回头检查下

网友:
缺相吧,这机子出厂电机线就是悬着的,这么细的线撞几下就断了,记得买来也没撞几回就是这种情况,后来换了新电机立马将电机出线端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