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问个问题

楼主(2017-04-01):
兄弟们 我比较喜欢小直机,想问下小直机也可以做动作玩3D吗?如果可以推荐那个机型?我的控是futaba 14SG
我是隔 壁穿越机过来的。

网友:
可以模拟器玩玩撒,我也不会玩直机。有个精华帖教怎么调直机模拟器的,还是14sg

网友:
xk k110耐操,动力够用,千万别120

网友:
小直机bu容易飞啊,但成本相对低很多。建议伟力的小飞机,耐摔还有两种模式,可以飞3D也可以入门练习的6轴模式

网友:
六通机都可以的

网友:
新手有14控就上伟力110了,等上手后就120或者450了

网友:
伟力110耐炸,但精度不够,120精度够但舵机不耐炸。

网友A:
其实我疑惑一点,小鸡成本较低,不吓人,但是比较难飞的样子。大鸡稳,但是吓人,成本高,这两者该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疑惑一点,小鸡成本较低,不吓人,但是比较难飞的样子。大鸡稳,但是吓人,成本高,这两者该怎么选

主要看你哪个更多,钱还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