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尾波箱皮传齿轮得鸡米螺丝拧圆了,娶不下来了,老司机们支个招,苦逼了

楼主(2017-04-01):
冰人尾波箱皮传齿轮得鸡米螺丝拧圆了,娶不下来了,老司机们支个招,苦逼了   求帮助,求出主意。

网友A:
这个,估计得废个什么零件才能取出来了。拧螺丝之前先用电烙铁好好加热烫一烫才行。这个实在取不下来就得锯断尾轴和皮带轮了。

网友B:
细钻头直接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得废个什么零件才能取出来了。拧螺丝之前先用电烙铁好好加热烫一烫才行。这个实在取不下来就得锯 ...

   苦逼啊   就是取之前忘了加热    刚买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钻头直接打穿

这个办法还是得报废齿轮

网友C:
买个英制内六角螺丝刀,使用燃气炉加热一会,就可以拧出来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只有舍得拿去燃气炉烤,在坚固的螺丝都会轻松下来。不过这样搞,起码会损失皮带和尾波箱的一个轴承

网友:
这样看来,分体的尾波箱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D:
那个机米螺丝防风打火机加热(烤到冒烟)然后内六角螺丝刀歪着拧卡主劲可以轻松拧下,应该在热量的高温下损失皮带。。。。。。。

网友:
用防风火机烤热后用退丝锥,如果孔不够用小钻钻深一点再用退丝锥。

网友E:
7075双推怎么装上尾波的,求个截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英制内六角螺丝刀,使用燃气炉加热一会,就可以拧出来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已经完全圆了    英制内六角什么样子兄弟  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机米螺丝防风打火机加热(烤到冒烟)然后内六角螺丝刀歪着拧卡主劲可以轻松拧下,应该在热量的高温下 ...

明天试试   但是螺丝完全圆了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75双推怎么装上尾波的,求个截面图

这是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完全圆了    英制内六角什么样子兄弟  求图

英制1.5的内六角,比公制1.5的大一点,要是完全圆了,估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冰人

冰人有这双推?某宝怎么搜也没有

网友:
够呛了,以后注意点,怎么能放那么多螺丝胶啊?

网友:
试一下,反牙的滑丝取出器

网友:
用内六星螺丝刀

网友:
或者。。出个馊主意,同步带轮如果是铝的话,机米内锡焊个内六方(或星)?!要是太扯就当我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