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船电池都是设置多少电压就要跑回来?

楼主(2017-04-01):
我3S电池设置的11.1,跑到这个数值我开回来,不动了又变成11.8?是不是我还能再玩一会?或者说设置3.6报警?还是说可以更低?3S 25C 8000的电池

网友A:
电池商家爱死你了,花5000mAh的价钱当1000用。

网友:
3.6好电池没事,不过建议3.7就回来吧

网友:
我用3,7V回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商家爱死你了,花5000mAh的价钱当1000用。

不懂哎,那我要设置多少?遥控是乐迪AT10的有电压可以看,设置提示电压11.1,跑回来一会又变成11.8,继续跑又下去了,不过劲儿还挺大的,回到家用平衡充连接查看一个电池平均电压3.9,一个电池平均电压3.8

网友B:
晕死,电池刚想开始好好表现就~~~

网友C:
满载3.3-3.4V,空载3.7-3.8V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载3.3-3.4V,空载3.7-3.8V比较合适

满载空载什么意思?满载是挂满油门那样子吗?

楼主:
大家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正常玩,电池电压设置10.2,差不多要到了就慢慢开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电池刚想开始好好表现就~~~

啥好好表现,第一次玩船,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在开油门跑的状态下,单节电压掉到3.3,3.4,这样,再开回来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好好表现,第一次玩船,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在开油门跑的状态下,单节电压掉到3.3,3.4,这样,再开回来就 ...

给你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你的负荷有多大?如果是竞赛艇的话负荷是较大的。
如果电调就设置到每片电池3v,跑到保护就慢驶回航;如果用 BB响就设置到每片2.9甚至2.8v,听到第一声响就慢速回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你的负荷有多大?如果是竞赛艇的话负荷是较大的。
如果电调就设置到每片电池3v, ...

可以设的这么低啊,什么是“如果电调啊?”是65o艇,不是mono没有防翻的,底部有水阶,4级3660电机 好盈120A水冷电调,淘宝买的船。控是板控AT10带电压回传的,实时看电压,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准,回传模块是接上电池平衡头的。能设到3.0这么低吗?怕电池坏了

网友:
跑船哪里还有空看控啊!
好盈电调可以设定保护电压,不放心可以设定到3.2v,设得太高电池利用率低。我一般都是设定为3v。

网友B:
3v电池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电池不会坏的。

跑船跟看空有什么冲突吗,瞄一眼的事儿还是能看的,电调的保护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B:
看控不靠谱,跑多点就有经验,不用设定保护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回航,当动力下降太快的时候就该回航了。
电调说明书有设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控不靠谱,跑多点就有经验,不用设定保护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回航,当动力下降太快的时候就该回航了。
电调 ...

这不是说当动力下降快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吗?

网友:
个人认为看控对于飞行和慢速模型有用,毕竟负载性质不同,对于高速艇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你的负荷有多大?如果是竞赛艇的话负荷是较大的。
如果电调就设置到每片电池3v, ...

哦对,船3S下速度有60-70,4S 80-100,老板说的,这种就是竞速的了吧,那到底设置多少合适呢?我也就是娱乐玩玩不竞速啊

网友:
那个是因为输出大电流引起的压降 压降越小 说明电池放电能力越强(比如设置3.2V电压保护 开回来时剩3.4 3.5)  我BB响是设置3.2V 一警报就开回来 单节电压剩3.6V左右 锂电3.6V以下时 电量就很少了

网友:
你大概设置到电压保护后开回来单节还剩3.5V 就可以了

网友:
聚合物电池 可以放到 3V    保险起见你可以设置3.5  因为3.5以下就基本没电了

网友:
BB响设置3.1v,听到响声,保持低速,起滑状态回航即可~

网友:
对于动力锂电池的保护措施,电调同简单的 BB响是不同的, BB响只要一旦出现设定的端电压,马上就响,电调还要满足一些条件,例如这个低电压的持续时间,所以两者可以有区别,BB响可以设更低一些。
很多人说,锂电低于3.5v就剩余不多电量了,这也是对的,但是具体到这个例子就不能这样设定,因为所说的3.5v是指空载的端电压,也就是没有电流时的电压,而保护设置是对于是带载状态而言,带载状态下因为电池内阻的压降,也就是E=v+ir,例如65电 O这样的船,ir这部分一般达到0.3-0.5v左右,此时的 E还在3.8~4v,此时电池正处于放电平台,等于一个人的青春年华,你就把他卡掉了不是道理啊!换句话,如果设定为3.5v,多好的电池也跑不了多久,或者急拉油门就降低功率了。

网友(2017-10-03):
我的是速度一降马上回航

网友:
电池没有你想的这么娇气

网友:
3.6的时候船就开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