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装了飞控更加难飞了

楼主(2017-04-01):
前阵子收了个umini,想装在Z84上。为的就是想全油门的时候飞机飞的平一点。想不到装上去以后更加难飞了,一会抬头,一会低头的。还不如手动来的轻松

网友A:
把感度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
其实z84 提爽的 声音吵 后来没有玩了

网友B:
难飞有两种可能,一是没调好,二是飞控的性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飞有两种可能,一是没调好,二是飞控的性能差。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感度调低一点试试。

请问感度是不是就是舵机的舵量?
能否设置舵机的快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感度是不是就是舵机的舵量?
能否设置舵机的快慢?

是调节飞控本身,

网友:
飞控上一般有个旋钮,小螺丝刀调的,调小点

或者遥控器也能调,把模式切换的那个开关指定的通道的舵量调小也可以

网友:
感度是调自动修正的量的。飞翼在全油门飞行的时候俯仰灵敏,低速的时候又迟钝,除非飞控能自动适应速度,不然不推荐全油门飞

网友C:
如果一定要全油门飞,那飞控感度就要很小。涡喷航模有用飞控的,那种飞控可以根据飞行速度自动调整感度,但是普通的飞控没有。

网友:
C1飞翼,1米2翼展

网友:
以上说UMINI 性能差的人 肯定是没用过,楼主的情况明显是飞控没调好。飞翼在飞行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迎角的,你在调试完之后,需要根据你正常飞行时的姿势状态,把飞机摆好角度把飞控标定一遍,另外飞翼的感度应该调节的低一点,调整飞机的时候没调好,什么飞控也不会好使的,我用Umini飞控 除了我自己做实验,跟OSD 做并联GPS测试烧了GPS以外,,没出现过任何问题,Z84用飞控的情况下重心应该略微往前一点,所有的飞翼都应该这样处理,因为飞翼的动作比较灵活,中心略微考前一点飞行会比较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感度是不是就是舵机的舵量?
能否设置舵机的快慢?

把那个飞控盒子打开,里面有三个旋钮,调小一些。就是你拿着飞机晃动的时候舵面自动偏转的角度小一些。

网友A:
umini的最大的缺点是外壳太丑。还有就是明明里面有两个led灯还有三个旋钮,外壳上却没有开孔,害得我自己开了5个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定要全油门飞,那飞控感度就要很小。涡喷航模有用飞控的,那种飞控可以根据飞行速度自动调整感度,但 ...

按照8楼的说法,只要遥控器上设置一个油门到模式切换通道的混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