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轴系要怎么保养?

楼主(2017-04-01):
如图,油倒到电机尾巴的洞里吗?

网友:
软轴,抽出来,看看软管是否磨穿,要加润滑脂,这个油太稀了

网友:
这个是轴承油,电机本身不需要加油

网友:
把轴系里的软轴拆出来,钢丝拧起来的轴,涂上黄油,再装回去。我一般跑两次船,拆开来涂一下。你的船左右两侧的水刀太水平了,调垂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