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改装了四合一刷了deviation固件,玩H36应该选哪个协议?

楼主(2017-04-01):
出现了一堆支持的协议
DEVO
WK2801
WK2601
WK2401
DSM2
DSMX
J6Pro
Flysky
AFHDS-2A
Hubsan
Joysway
Frsky
Frsky-V8
FrskyX
SKyartec
S-FHSS
V202
SLT
HiSky
YD717
SymaX
CFlie
H377
HM830
KN
ESky150
ESky
BlueFly
CX10
CG023
HonTai
FY326
Bayang
H8-3D
MJXq
MT99XX
ASSAN
FQ777
iNAV
Q303
GW008
DM002
PPM
USBHID

请问,玩JJRCR的H36小四轴应该选哪个协议?

网友:
你能出个DEVO10详细教程吗?

网友:
试试mjxq e010

网友A:
刷过很强大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B:
g大固件没有.....怎摸办......?能加协议吗?还是要重刷固件?要刷哪一版?能给个连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大固件没有.....怎摸办......?能加协议吗?还是要重刷固件?要刷哪一版?能给个连结吗?

你去deviationtx下载nightly build 版本,g 固件没有的

网友(2018-03-14):
求助,之前刷的deviation5.0.0,使用正常,后来混控调乱了重新刷了一边,结果有些协议前面有星号(*)不能初始化不能对频怎么办?

网友:
有*号就是hardware.ini文件里没打开

网友(2018-05-07):
我的这么没有这么多协议?四合一高频头,5.0固件。D10控。为啥呢?

网友:
你好,能给我发个刷机软件和5.0固件吗?谢谢  我下载的刷机软件安装后,能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STM32 DFU ,但是升级软件里读不到MCU。。。
icewoo@126.com  或者指导下我 问题出在哪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