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f4请教一个F4 问题 装了驱动 认了F4 ,但进不了BF 没有COM号??

楼主(2017-04-02):
(无正文)

楼主:
刷成功时 飞控蓝灯闪  几下  接着不闪了 ,变为COM1 按连接到飞控  进不去 BF

网友:
用BF调参,这个飞鱼是BF内核1.85不支持了,最少要1.91内核才行!

楼主:
BF3.11也试过不行  因为电脑 没给飞控分配COM 口

网友:
驱动问题,没有安装成com口。用zadig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
如果用zading短接boot按钮能进入dfu模式刷固件,但是正常链接无com端口,还是驱动问题。
我之前玩f3evo的时候安装驱动导致appstore连不上手机,不知道删了哪个驱动,手机能链接,之后f3evo和f4怎么试都没端口,没办法,重新做的win10系统就好了。

网友:
try download impulserc_driver_fixer. It should auto fix your driver problem.

楼主:
尽然没人回答

网友:
换个电脑试下,通常是文件缺失

网友:
我今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就是用驱动精灵。
1,首先安装驱动精灵(我是从太平洋网下载的,安装时每一步都把它推荐的其他软件勾选掉,然而还是野蛮地安装了数个其他应用,随后一一卸载掉)
2.用驱动精灵检查电脑上的驱动不完整或更新(特别是USB等通讯端口驱程)
3.插上飞控,看到设备管理器里的带感叹号飞控。然后打开驱动精灵,在硬件驱动那一栏,一点进去它就会自动检测没有驱动或驱动不正确的联机硬件。然后点击右方安装按钮。
4.愉快地看到在com口出现了F4飞控桥接成功。
5.运行BF连接成功。

网友:
现在都不敢下载安装文件啦,一个文件附带10个8个软件

楼主:
问题按我的方法就解决了

网友:
兄弟,你好,今天刚遇到你这个问题了,方便说下具体怎么弄得吗

楼主:
看下8楼看下8楼看下8楼看下8楼

网友(2017-08-06):
我是插电脑没反应

网友:
刷固件刷不成功,刷完就现实usb

网友:
刷固件不成功,刷完就显示usb关闭

网友:
试了各种刷,还是不行

网友(2017-11-15):
遇到同样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com口没有提示,只有com1 ,楼上说的方法都不可行。

网友:
我也是,想把omnibusf4升级,把原来说有的气压计用起来,装了zadig后,刷成功时 飞控灯闪几下接着不闪了 ,变为COM1 连接到飞控进不去 BF,但我用F3能连上COM ,这也好像说明驱动是好的,上面说"如果用zading短接boot按钮能进入dfu模式刷固件,但是正常链接无com端口,还是驱动问题",不知到底是什么问题,刷成砖了!

网友A:
后来卸载了zading安装后设备中的F4,并删除后,就正常了,并且不用DFU就能刷固件。

网友(2018-04-01):
引用 网友A:
后来卸载了zading安装后设备中的F4,并删除后,就正常了,并且不用DFU就能刷固件。

我想知道怎么卸载zadig安装的东西的!新飞控插上显示dysf4然后用zadig选择dysf4安装了个不知道是啥的东西!虽然电脑没显示带感叹号的dysf4了,但是也没显示com口!而且显示得另外一个什么东西!…………boot键链接又用zadig安装了stm32的驱动,固件刷写完成后!飞控好像重启了,地面站显示com1,然后就没有然后就,了解不了地面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成功时 飞控蓝灯闪  几下  接着不闪了 ,变为COM1 按连接到飞控  进不去 BF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按你说的方法不行呀,求解,企鹅83755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