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知道大疆御的电机型号参数?

楼主(2017-04-02):
如图,图片上的电机只写的kv值,0.38 5v,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机型号级别,大疆官网查不到,问客服说不对外开放。网上淘宝也看了,也没有数据。有人说是2204,有人说比2208大,比2212小。到底是什么型号啊,求知道的大神告知一下!跪谢了

网友:
DJI迷你四轴用的,和dobby差不多大
杀零度的

网友:
工程机都出来了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电机尺寸看定子,2204指的是定子直径22mm,高4mm,想知道什么规格拆开了量下定子尺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