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舵机一定需要电位器来作闭环控制吗?

楼主(2017-04-02):
如题。
电磁
舵机
为啥不需要闭环控制呢?如果用电磁舵机驱动板直接驱动一个减速
电机
组,是否也能起到和电磁舵机相同的作用?
那么,简陋的应用需求下,用这个是否也可以近似的作为舵机工作?有啥弊端没有?

网友:
精度呀,兄弟。

网友A:
闭环控制是为了控制转舵的角度。电磁舵机是开环控制,转多大角度只能听天由命了。电磁舵机是不能连续转的。
无刷云台倒是没有电位器反馈,但是有陀螺仪,加速度计做闭环反馈。

网友B:
需要位置反馈啊。现在也有非接触的霍尔舵机。

楼主:
如果人眼也算传感器的话,转动了多大角度,人眼是通过飞行姿态,是可以反馈回来的啊。也可以算另外一种意义的闭环吧?
如果闭上眼,那就全开环了。没啥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