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地平线DX5E怎么样

楼主(2017-04-02):
如题,想玩小机机,不知道这控用起来怎么样
和88接收机一般能控制多远距离
或者有没有那种睿思凯用的便宜点的高频头

网友A:
用88接收……你想遥控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8接收……你想遥控多远?

有个100多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100多米吧

翼展50cm,100米远,视力的1.5以上呢……一般这么小的飞机能飞个50米已经跟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50cm,100米远,视力的1.5以上呢……一般这么小的飞机能飞个50米已经跟猛了……

忘了说,我是想玩fpv穿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我是想玩fpv穿越

88 接收就可以 。FPV 请自觉上DX6 ( 不是DX6i)或以上的产品。(DX e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 接收就可以 。FPV 请自觉上DX6 ( 不是DX6i)或以上的产品。(DX e也可以)

刚升级控和鹰眼屏,腰包空了
那个dx5e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 接收就可以 。FPV 请自觉上DX6 ( 不是DX6i)或以上的产品。(DX e也可以)

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升级控和鹰眼屏,腰包空了
那个dx5e怎么样?

只能说,能用咯……其他的就啥都谈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能用咯……其他的就啥都谈不上了……

那我只能买高频头了
你看下这种怎么样,还是选择4合1的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只能买高频头了
你看下这种怎么样,还是选择4合1的高频头

都差不多……

网友:
地平线的控,超级大……我100块出过一个

网友B:
作为一个手头有闲置两年的5e用户,我建议你不要买……完全鸡肋,功能太少,要是玩FPV就更不够了(设置曲线大小舵还是有必要的,5e的大小舵就是摆设用不了)。7e怕遥控距离不够的话就咬牙上d10吧……或者地平线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手头有闲置两年的5e用户,我建议你不要买……完全鸡肋,功能太少,要是玩FPV就更不够了(设置曲线 ...

dx5e也是地平线的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x5e也是地平线的控

……是啊……我知道……我的意识是买更高级的控吧,我不太了解地平线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知道……我的意识是买更高级的控吧,我不太了解地平线产品

我也是,再说这地平线的控价格有点贵,还是打算买个高频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