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mini osd出现问题

楼主(2017-04-02):
刷完固件,OSD显示就是这样,抖动还雪花似的,一点一点往上挪,排除图传干扰问题,刷了很多次了,字库,固件,都没法解决,请大神指教

网友:
OSD电压正常吗

楼主:
正常的,会不会里面的芯片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会不会里面的芯片坏掉了??

不太清楚 APM的osd经常在电压上出问题 试试5V独立供电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问题,是显示屏问题
你飞控接通电源后,在开显示屏,或者直接断电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问题,是显示屏问题
你飞控接通电源后,在开显示屏,或者直接断电重开

找到问题原因了,显示屏的供电不行了,我那电池就剩8V了

网友(2018-01-02):
求教 ,我这个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