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旧变压器改造电焊机及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02):
这是一个已经用了2年的作品,已经使用了不下10次,焊接百余个焊点,至今未烧毁(笑),所以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多年前得到一个锈迹斑斑旧的变压器,一直闲置,终于得闲,用手头仅有的材料改造成点焊机。

380V 转 33V,12V 功率380VA,共两个子绕组。
我的设计是:将初级380匝改为220匝,电流维持1A,则次级采用4股旧的2平方铜电线,绕5圈,达到输出5V,次级电流40A级别。
下面是我猜的:
实际上如果铁芯功率不变,初级能达到1.7A吧,次级电流能到70A吧?
求大神答疑解惑,不吝赐教。

这些旧的变压器,都是要拆开维修才能用的,不然有短路或者其他的故障,会造成危险,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拆卸。
拆卸的照片没有拍摄,因为拆卸时很脏,没拿手机。
大概过程就是拆除固定硅钢片的螺丝,拆除部分二级绕组,这时就会发现硅钢片开始松脱,继续拆除绕组,最后留下一个裸露的日字型磁芯。
这一步需要极大的耐心,过程中需要尽量防止伤到绕组的漆包线。因为本来预算就有限,如果更换绕组,则不划算。
我的运气比较好,拆除次级绕组后,硅钢片就已经松脱,可以一片一片的抽出,最后留下了完整的初级绕组。
初级绕组的线是1mm的,比较细,就闲置了。
而原来的次级绕组的线粗1.2mm,就拿来做初级绕组线了。
根据初级绕组中心通孔的大小,做了一个木头模具,用1.2mm线,对初级绕组进行重绕。饶了220匝。
重绕的同时,垫入纸片增强绝缘效果。(部分图片下次补充)
最后从两侧装回叠压的硅钢片,网上有教程的,一定要交错,一层一层交替装回,以避免涡流。
最后缠入多股电线,利用铜质接线头,组成点焊机。
电焊机是用木头做的骨架,比较绝缘比较耐热比较好加工...

这是正面图

点按开关构成控制器,每次用人肉控制点焊时间,简单粗暴....

用了多次,点焊头已经受热氧化变黑

焊接臂上安装一个铁丝,连接一个脚踏,用脚踩下来提供咬合力夹持焊件

这是咬合的样子

工作状态,记得戴好手套和防护,会火星四溅...

焊接点已经被烧黑

这是用一截旧的铝塑管做的提柄,超级顺手...

以上是维修的效果。
最长的一次居然可以焊2秒,工件已经烧红,而线圈没有燃烧起来...
用处还是很大的,修一些家用的不锈钢小物件,比如这次断掉刀把的水果刀,把单柄不锈钢锅改成双柄,等等...
后续的一些作品以后拍照后再传。

以上,谢谢观看。

侧面

侧面

左侧

左侧

右侧

右侧

点焊头

点焊头

网友:
变压器尺寸不能小

网友:
回头做一个试试

网友: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焊接时间就更方便实用了。

网友:
做得好,学习了

网友(2019-02-09):
300多W 可以焊接一些薄的电子金属类。

网友:
小点焊机作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