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们,我的250起飞刚离地就往右后方猛飘,这是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7-04-02):
求助:大师们,我的亚拓250起飞刚离地就往右后方猛飘,试了好多次都这样,这是哪出问题了?摔折一支螺旋桨,不敢再试了,不知怎么回事?求大师们帮忙

网友:
同求,我是master cp

网友:
我摔坏了3个舵机

网友:
哈哈,亚拓版问一些技术题啊,帮助题啊几乎一律无人回答。250就更少。不过我玩250,用的mb,床上悬停。看你的描述估计是斜盘没调好。

网友:
十字盘调平了吗?

网友A:
LZ您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不是单一可以说的清楚
首先先要确定您的陀螺仪系统是否调试正确

如果是新手自己组装
最好找当地的店家帮您检查下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您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不是单一可以说的清楚
首先先要确定您的陀螺仪系统是否调试正确

大师,我买的是到手飞的,完整一套,出厂已调试好的,并且我还玩了1个多月,练会了对尾悬停和对侧悬停,突然有一天,刚起飞就出现了这个现象,陀螺仪、遥控器都没调过,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我买的是到手飞的,完整一套,出厂已调试好的,并且我还玩了1个多月,练会了对尾悬停和对侧悬停, ...

建议您 从新设定下陀螺仪
或者设定一个全新飞机
如果重新设定还是这样
那就可能电子设备和机械上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我买的是到手飞的,完整一套,出厂已调试好的,并且我还玩了1个多月,练会了对尾悬停和对侧悬停, ...

遇到过·你说的·情况,你飞机炸过吗?小炸也算炸,主轴,横轴小炸都会轻微的弯,后果就是震动,陀螺仪震傻了。250新的能飞,哪怕悬停大桨扫地横轴都可能会微弯,就会震动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我买的是到手飞的,完整一套,出厂已调试好的,并且我还玩了1个多月,练会了对尾悬停和对侧悬停, ...

拆开看主横轴弯没,放到玻璃上滚动就能试出来,3gx陀螺对机器精度要求很高,换完轴,从新设定下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