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池问题求教!

楼主(2017-04-02):
380电机,有刷电调,35磨成30的浆,18650   2200mha  7.4v电池,满油门一会电池就发热很厉害,电调和电机正常微热,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负载过大

网友:
放电电流不够 就是电池c数低了 所以电池会热

网友A:
电池C数不够,可以两组并联一起用,应该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C数不够,可以两组并联一起用,应该会有改善。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