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X8自

楼主(2017-04-02):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
好想也弄一个飞飞。楼主透露下这么个全套要多少钱?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3.2.1用旧一点的版本

网友:
可以可以,玩开源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非常不错的贴,值得收藏!

网友B:
我的PIX X8首飞炸了, 尸体现在还在家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IX X8首飞炸了, 尸体现在还在家放着

哈哈 咋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咋炸的

首飞 第一次抛没搞好,啃了地球,第二次桨没甩开,电机掉了

网友C:
我的小胖子怕失速,俯仰限制角25度。横滚限制角45度,FBWA感觉好迟钝。楼主认为设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胖子怕失速,俯仰限制角25度。横滚限制角45度,FBWA感觉好迟钝。楼主认为设多大合适,

8.横滚角限制:LIM_ROLL_CD  7500 ,慢速机5000 特技或快速6000—7500
9.最大/最小俯仰角度限制:LIM_PITCH_MAX  4500 LIM_PITCH_MIN  -4500
胖子巡航速度应该在45以上吧!我飞X8,速度是在60-70km。你的俯仰角度
可以放大点,大角度下也不怕失速。俯仰角放大后,油门也放大点。
另外自动调参做个两三遍,一次10分钟以上。再调整航线精度,跟飞机姿态的迟缓也有关系。
1.航线高程精度调整:PICH2SRV_RLL默认为1,利用绕圈高度保持飞行,
如果飞机抬头减少0.05,高度下降则增加0.05.这个值应该在(1.3~0.8)之间
2.航线水平精度调整:NACVL1_PERIOD默认25>18, 开始用自动模式航点测试,
每次减1,减小值飞机更敏锐,增大温和。飞机转弯迟缓减小值,过激摇摆增减1-2。
3.最佳状态成完后:NACVL1_PERIOD加1,
NAVLI_DAMPING加0.05
WP_RADIUS=2
NAVLI_DAMPING=0.75

网友:
纯粹的技术贴,必顶!!!

网友D:
楼主用的载机是自己做的,还是成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载机是自己做的,还是成品机?

淘宝买的,899,自己diy了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不问来源了,只要好飞就是好机。

网友:
好经验,好帖子。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哦  , 自己调的  ,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不错,参考下调调飞控APM/PIX

网友E(2017-05-29):
楼主相机怎么调试触发啊?求解

网友:
楼主,讲讲自动降落怎么设置。

网友:
顶啦,含量挺高

网友F: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好贴!狂顶!!!!!
PIX?文章中写成APM了!

楼主(2017-08-14):
引用 网友E:
楼主相机怎么调试触发啊?求解

第一个航点开启相机,继电器吸合,最后一个航点关了!航点类型里选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89260940 qq

网友:
引用 楼主:
8.横滚角限制:LIM_ROLL_CD  7500 ,慢速机5000 特技或快速6000—75009.最大/最小俯仰角度限制:LIM_PITC ...

WP_RADIUS=2??固定翼航点半径2m也太小了吧!我觉得WP_RADIUS=2*巡航空速比较合适一些。你觉得呢

网友:
弹射起飞要设置哪个参数来延时电机启动

网友G(2017-11-04):
楼主。自动调参是飞到空中以后。手动打舵?打满一个一边迅速打向另外一边?不停的这样?来回20次?不要管飞机的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自动调参是飞到空中以后。手动打舵?打满一个一边迅速打向另外一边?不停的这样?来回20次?不要管飞 ...

是的,飞机飞偏飞远了飞回来,不要怕,一个往返每次来回多打几回舵,大胆调!

网友:
膜拜一下,受益匪浅

网友(2018-01-23):
必须顶一下

网友:
这什么地面站?还有高程

网友H:
航线精度按上面说的调了后还是差的比较多啊

网友I:
严重抄袭,和apm调参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严重抄袭,和apm调参有区别吗!

知道pix的来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航线精度按上面说的调了后还是差的比较多啊

什么机型,gps和飞控尽量安装到一个位置,如果不行,把gps相对于飞控的偏移分量量出来写到参数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机型,gps和飞控尽量安装到一个位置,如果不行,把gps相对于飞控的偏移分量量出来写到参数里

用小胖试着飞航线,之前用你的方法调了还是压不住航线,请问你说的那个写到那个参数里

网友:
请问pid用调吗,能讲讲什么意思吗,谢谢了

网友(2018-02-23):
这飞机好飞吗??

网友J: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我用PIX飞AR wing飞翼三角翼,FBWA、FBWB、巡航模式都能正常飞行,但是一切RTL返航,飞机就立刻向左倾斜向下掉高度炸机,已经因切返航炸了两架飞翼了,百思不得其解,返航高度:ALT_HOLD_RTL  设为20000CM,感觉一切返航,飞控就自动收油门的样子。能否请楼主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
我的小胖wp_radius=2的时候设out的时候好几次往下俯冲,是怎么回事,有机会请讲一下手动怎么调pid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机型,gps和飞控尽量安装到一个位置,如果不行,把gps相对于飞控的偏移分量量出来写到参数里

飞控在飞机重心后面gps在飞控后面,这个参数量哪些,写到具体哪个参数里,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我用PIX飞AR wing飞翼三角翼,FBWA、FBWB、巡航模式都能正常飞行,但是一切RTL返航, ...

遥控器里的fs模式启用了吗,遥控器里也设置好失控保护,打到rtl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我用PIX飞AR wing飞翼三角翼,FBWA、FBWB、巡航模式都能正常飞行,但是一切RTL返航, ...

飞翼的转弯倾斜角度不能太大,飞控默认是45度,对大多数飞翼来说太大了,一般35度左右,我只给30度。飞翼配平力臂短,而且副翼充当升降舵,转太急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里的fs模式启用了吗,遥控器里也设置好失控保护,打到rtl模式

RTL模式肯定是地面测试的时候测试好没问题才上天的,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有待试飞验证,确定整改之后试飞RTL没问题了再公布原因,以免误导大家

网友:
今天试飞,RTL功能正常了,飞机可以空中返回起飞点上空。
以前装在AR  Wing飞翼上的外置GPS安装方式有问题,虽然GPS和PIX飞控安装的朝向一致,但外置GPS的安装面是斜的,所以导致外部GPS的外罗盘实际方向与飞控方向并不一致,因此切返航用到外罗盘时,罗盘会以自己倾斜的安装方向判断,修正飞机,因此,炸机是必然的了。

网友K:
还有就是飞翼能稳定飞行状态下的配平攻角很重要,这在水平校准中体现,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平飞攻角并校准,那么飞翼在自驾模式下会出现俯冲超速,或者平飞失速现象的发生。
至于指南针,在固定翼上是可以禁用的,所以对GPS的安装方位没有要求,关键是能避开数传,图传设备的干扰。而且在每次起飞之前进行一次惯导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就是飞翼能稳定飞行状态下的配平攻角很重要,这在水平校准中体现,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平飞攻角并校准, ...

谢谢大神指导!我的确没有注意水平攻角的问题,好在我的飞翼成品做得比较合理,水平放置的时候带一定的攻角,因此水平校准的时候正好也有一定的攻角,所以平飞的时候还是比较稳的,没有俯冲现象。这我在以后装其他飞翼的时候也一定注意,谢谢!
外罗盘我直接禁用了就好了,但是飞控内罗盘我还是开着,不影响,也可在空中丢失GPS信号的时候有个方向引导。我们这边飞场偶尔会空中丢GPS信号,不知道是干扰还是别的原因。
惯导校准是在飞之前把飞机各个方向再转一下吗?以前用亚拓APS自驾仪的时候有这样的地磁校准过程。

网友(2018-09-07):
请教一下楼主 固定翼的 地理围栏和横滚 俯仰的增稳逻辑怎么设置  貌似和多轴的不同    求指教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用pix飞x8,请教水平攻角怎么校准?我能加你qq求教一下吗

网友:
大神,这几天x8准备试飞,有很多问题请教,请求加qq

网友(2018-10-11):
引用 网友K:
还有就是飞翼能稳定飞行状态下的配平攻角很重要,这在水平校准中体现,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平飞攻角并校准, ...

敢问如何做惯导校准?

网友:
顶起来,很到位

网友:
技术到位,必须顶

网友(2020-08-10):
楼主,你这个弹射架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