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有点问题

楼主(2017-04-02):
大神们看看这个电调是不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ile

什么意思

网友A:
看上去像是blheli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blheli的电调

天行者

网友B:
好像是40A的天行者,这面没看出来是烧了,倒像是进水了,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40A的天行者,这面没看出来是烧了,倒像是进水了,猜的

对进水了好像是却相怎么办

网友B:
抱歉,真没修过电调,而且电调上驱动芯片的型号多为代码,就算是能查到对应的型号,修好了和新买的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真没修过电调,而且电调上驱动芯片的型号多为代码,就算是能查到对应的型号,修好了和新买的价格也差 ...

会不会其他地方坏了

网友B:
既然是三项缺一项,当然是从后往前查,用示波器测波形应该是个办法,输入端输入PWM信号,从输出三根线开始,再测场效管输出、测场效管输入、测驱动输入,现就是单片机也就是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三项缺一项,当然是从后往前查,用示波器测波形应该是个办法,输入端输入PWM信号,从输出三根线开始 ...

那么专业加下我微信
hzb1159562439

网友C:
如果想深入分析,10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深入分析,10楼正解~~

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