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钻铣

楼主(2017-04-02):
由于本人喜欢自制一些东西,苦于没有机器,所以打算自制一个钻铣床。希望达到的效果如图片所写,请教各位模友一下,目前有没有合适的商业机比较适合我的这个要求,这样可以参考一下或者买回来了,另外一个就是各位前辈看看我预估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不可能实现

网友:
期待大作完成。。。。。。

网友:
自己没工具没经验的话,要做行程最好小点的,花比较少钱

楼主:
嘿嘿,谢谢各位的鼓励和建议……

楼主:
刚刚淘到一个这个架子,行程比较小,先试试手

网友:
自制铣床啊,厉害了

网友:
期待大作,希望不要烂尾。

网友A:
这种显微镜架子好像根本不能做铣床的,
那个滑台只有顶出去的力,回位是靠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微镜架子好像根本不能做铣床的,
那个滑台只有顶出去的力,回位是靠弹簧的

先改成只有钻的功能再说

网友B:
这种配置要求不高钻可以,铣放弃吧。
精度0.05做不到,步距只会比精度高。
你将充电钻固定住,夹一个铣刀,用手上下扳动打表看看轴向窜动是多少?左右扳动径向跳动是多少?
这种便携工具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配置要求不高钻可以,铣放弃吧。
精度0.05做不到,步距只会比精度高。
你将充电钻固定住,夹一个 ...

达到我们普通DIY加工东西的精度就满意了。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造出神器。

网友:
期待大作完成

楼主:
昨天刚拿回来,拆开打扫一下。

楼主:
这个V型导轨是热处理过的,请教各位模友一下,这个导轨和导轨间是使用图上的圆棒好还是多上点钢珠好,主要是考虑Z向的承载能力,我用圆棒是想增大接触面,原来里面是两个钢珠,另外各位要是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妨提出来,谢谢各位模友了

楼主:
搞了几把卡尺,打算用简易的坐标显示

楼主:
把限位拆掉,再改动一下,把行程调到了120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