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7-04-02):
前几天刚买的华科尔master cp,起飞一直向右偏,撞地导致坏了3个舵机,换了3个金属的,舵机复位后摆臂被我调成这样子,不知道对不对,急急急

网友A:
舵机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装反了

最前面的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装反了

好像是全反了?

网友A:
全装反了,舵臂应该成水平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装反了,舵臂应该成水平安装

改过来了,然而还是没飞起来,油门加满风向上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装反了,舵臂应该成水平安装

最前面的水平装好像不行啊,会出现图中的情况

网友B:
这飞机  多大  我也打算入一台那, 补一补 有刷电机的 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前面的水平装好像不行啊,会出现图中的情况

给你张图,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  多大  我也打算入一台那, 补一补 有刷电机的 感觉!

半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张图,做个参考

网友C:
兄弟不要折腾这个飞机了,买过450或者480的飞机比这个好飞好调,成本也低些。我三年前也是这个飞机入门的。

网友D:
没有Master CP,但是有两架Super CP,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Master CP,但是有两架Super CP,供你参考。

谢谢谢谢,新手搞了一天才稍微了解了一点最难的螺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要折腾这个飞机了,买过450或者480的飞机比这个好飞好调,成本也低些。我三年前也是这个飞机入门的。 ...

450很好啊,就是有点贵,我是个学生党,等这鸡炸了我再考虑450,感谢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450很好啊,就是有点贵,我是个学生党,等这鸡炸了我再考虑450,感谢推荐

一步一步来,我当初也是从四通单桨锤子机开始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5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步一步来,我当初也是从四通单桨锤子机开始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 ...

老哥是个老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