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倒飞正飞打错舵咋办??

楼主(2017-04-02):
最近正飞悬停和航线都已经完成的不错了,开始练习倒飞对头(因为正飞翻过来就是倒飞的对头),练习了一个星期感觉倒飞对头可以悬停住了但是正飞对头悬停方向老师错舵,这回可愁死我了万一飞真机打错舵怎么办那可不毁了么、?我想请问倒飞的悬停应该怎么练习??怎样在不影响正飞的情况下练习倒飞??或者倒飞应该先练习那边?是对头还是对尾??再此谢谢了!!!!

网友:
模拟器练习对头侧翻(正飞对头-倒飞对头)

网友:
或者对头半圈自旋翻也可以,反正就是两个来回切去熟悉

网友:
打错舵说明练的还远远不够  一面悬停练满50小时在说

网友:
有办法,那就是;苦练

网友:
飞着飞着你就发现都会飞了

网友:
模拟器还是飞的少 练习着倒飞 巩固着正飞 没有捷径 只有一个字 练

网友:
瓶颈期 过了就好了

网友:
多练只能多练

网友:
多飞 勤练习   别无它法
都有这个过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期,我想问一下大家,比如左侧正飞,大家是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如何打舵呢,还是把它转化成正飞对尾向左旋转90度来反应呢?

因为我感觉自己只能对尾下意识的打舵,对头或者侧面就要先告诉自己这是对头或者左边右边,才能正确反映。
练自旋悬停尤其明显,如果只看飞机状态完全下意识感觉控制不住,只能自旋到对尾或者对头时候敢打舵,但是如果自己想着自己是驾驶员,就差不多头脑先建模那种的,看着飞机旋转,用脑子想飞机是什么状态,就能稳定住了。目前不知道这样对以后好不好

网友:
常常模擬器!

网友:
跟我一样。翻过来就是对头了,所以对头还熟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