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穿透性真的这么差吗?

楼主(2017-04-02):
今天在地下车库飞穿越,大概只隔了3堵混凝土墙,就失控了。我用的是D10,配原装rx1002接收。

网友:
是的,三堵墙很难传过去的,都是钢筋水泥,屏蔽作用明显

网友:
是啊!这频率就是这样的!

网友:
水泥中间有钢筋屏蔽信号

网友:
超高频信号以上的一般都是视距传薄播,中间不要有阻隔。

网友A:
设备问题 用X9D试试 随便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问题 用X9D试试 随便穿

我说的是整堵墙板,不是柱子。柱子的话,距离应该还要远。毕竟中间有空隙。墙板大概240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整堵墙板,不是柱子。柱子的话,距离应该还要远。毕竟中间有空隙。墙板大概240厚

我是说的墙

网友B:
用72MHz可能穿的过去

网友:
这个就三堵墙, 就搞不定了,还有什么信号可以随便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