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铝膜破

楼主(2017-04-02):
锂聚合物电池铝膜破,这样的电池还能有什么用处?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泡在盐水里吧,然后埋了。

网友A:
应该报废了

网友A:
与空气化学反应肯定报废,至多循环一次。小心,进水可能放热甚至着火。

网友:
用来当烟雾弹吧。。。

网友B:
好像还有一层内膜没破...千万不要去捅破.否则会起火.baozha倒不至于.也不要充电了. 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户外拆着玩...可以得到一片漂亮的铜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有一层内膜没破...千万不要去捅破.否则会起火.baozha倒不至于.也不要充电了. 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户外拆着 ...

这样拆不太安全

网友B:
如果把电放完,拆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拆过满电的锂电池,边拆边变热.然后一下就烧起来.不过我当时拆的是手机电池,容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电放完,拆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拆过满电的锂电池,边拆边变热.然后一下就烧起来.不过我当时拆 ...

你胆子够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