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acingF3+WFT06X-A+WFR06S调参时所有通道都没反应

楼主(2017-04-02):
如题,我用的WFT06X-A以及配的WFR06S接收机连SPRacingF3,用cleanflight调参时,遥控无论做什么操作,在调参软件里都没有任何反应,请大神指导。
PS:我的制式是调为PPM了,而且我不连飞控,直接就接收机连电调连电机,推动油门,电机是有反应的。所以接收机和遥控应该是没坏的(新入手的,不至于那么霉吧)。飞控的io1的1,2,3连接收机的1通道。

网友:
这个接收机不支持ppm

网友A:
好像这个接收机不滋瓷ppm?换pwm试试吧。直接驱动马达输出的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个接收机不滋瓷ppm?换pwm试试吧。直接驱动马达输出的是pwm

但我接收机上写的是PPM/PCMS,而遥控器那里标的是PPM,我以为这应该是支持的吧?
您说换PWM,是指我要换个接收机?还是说接法上改?

网友B:
好古老的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接收机上写的是PPM/PCMS,而遥控器那里标的是PPM,我以为这应该是支持的吧?
您说换PWM,是指我要换 ...

如果是pwm改接线就行,网上有接线图。不过f3用pwm接线挺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古老的控啊!

是啊,资金有限

楼主:
哈哈,终于搞定啦,谢谢各位
我再在网上查了下,WFR06S确实不支持PPM,他上面标的,其实是它能够接收PPM信号,而输出还是PWM,所以接飞控的时候,对于飞控来说,接收机的输出就是飞控的输入,所以接飞控的时候应该是以PWM的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资金有限

楼主走的是怀旧路线。

网友C:
如果你接收机油门通道直接连接电调能控制电机的话,那接收机模式就不是PPM了,就是PWM的了,所以你F3里面也要设置成PWM,不然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接收机油门通道直接连接电调能控制电机的话,那接收机模式就不是PPM了,就是PWM的了,所以你F3里 ...

是啊,不过我先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现在飞控能接收到我遥控的信号了,但就是没有响应,推高油门啊什么的电机都没动静,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不过我先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现在飞控能接收到我遥控的信号了,但就是没有响应,推高油门啊什 ...

你看下所有通道的行程量,是不是最低行行程量高于设置的行程量?这样是无法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所有通道的行程量,是不是最低行行程量高于设置的行程量?这样是无法解锁的

我看过是比设置的要小的。我试过设置解锁模式,用开关解锁是可以的,而且我推动油门它有反应,那证明之前确实是没解锁到。但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我一解锁,油门还是最低,电机就已经动了

网友:
进来学习 顺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