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垂直起降飞翼试验机 VTOL

楼主(2017-04-02):
双垂尾是临时的,主要用作起落脚架,技术熟练后手抛手接,双垂尾要去除的,所以制作比较粗糙。

今天风大,把飞翼吹得在天上乱转圈(大多数的转圈都是风吹的),很难控制。

体会:
1、我用的是MWC飞控,只能垂直起降,本身没有转换成水平飞行的功能。通过遥控器的设置,可以在手动模式下进入水平飞行方式,但飞起来非常不习惯。
2、我的飞翼使用固定翼的翅膀改的,翼展过大,容易受风的影响而自旋。同时前后的重心不在螺旋桨的升力线上,有点后仰,起飞瞬间会往后漂

有关VTOL的模型论述,推荐看这个帖子,很全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0385

有关垂直起降的历史,全是真机,可以
http://www.afwing.com/encyclopaedia/birdy-part1.html
http://www.afwing.com/encyclopaedia/birdy-part2.html

网友:
玩得就是折腾!支持楼主

网友A:
用什么飞控

网友:
双垂尾建议放在电机后面。你这要改成水平飞行的话,要改飞控固件啊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对称翼型吗?

楼主:
见正文。(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对称翼型吗?

不是对称翼型,是平凸翼型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我的tailsitter进入调试阶段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设置这两个参数,请求帮助,谢谢!
Tailsitter
SERVO1_FUNCTION:
SERVO2_FUNCTION:

网友C:
楼主的电机座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机座在哪买的?

关键词:尼龙无刷电机座,顺便买配套的10x10木条

网友D(2017-08-24):
请问一下楼主双发飞翼的mwc飞控如何设置  不会太接线  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双发飞翼的mwc飞控如何设置  不会太接线  望赐教

在GUI界面有接线端口示意的,中间两个是电机,旁边两个是舵机。

网友:
用的啥飞控?

网友: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PID参数吗?
还有,我新买了一个mwc  yaw通道没有信号的问题已经解决,是硬件故障。那我现在的飞机  推油到三分之一就疯狂自旋,方向不定,可能是什么原因?
在GUI里,MAG需不需要打开?

网友D:
请问楼主  如何使飞控板的roll轴姿态旋转90度   变成默认竖安放   是在GUI里设置  还是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如何使飞控板的roll轴姿态旋转90度   变成默认竖安放   是在GUI里设置  还是改代码?

改config.h里的XYZ轴方向。另外,两轴的参数要自己调的,基本不可能照搬。另外,我的飞控调好后没记参数,现在也不记得了,印象里舵机的参数放大到了极限,P=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config.h里的XYZ轴方向。另外,两轴的参数要自己调的,基本不可能照搬。另外,我的飞控调好后没记参数 ...

非常感谢

楼主:
改主板垂直放置的config.h中的代码

       /* enforce your individual sensor orientation - even overrides board specific defaults */
      #define FORCE_ACC_ORIENTATION(X, Y, Z)  {imu.accADC[ROLL]  = -X; imu.accADC[PITCH]  = Z; imu.accADC[YAW]  = Y;}
      #define FORCE_GYRO_ORIENTATION(X, Y, Z) {imu.gyroADC[ROLL] = -Z; imu.gyroADC[PITCH] =-X; imu.gyroADC[YAW] =-Y;}
      #define FORCE_MAG_ORIENTATION(X, Y, Z)  {imu.magADC[ROLL]  =  X; imu.magADC[PITCH]  =-Z; imu.magADC[YAW]  =-Y;}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主板垂直放置的config.h中的代码

       /* enforce your individual sensor orientation - even  ...

如果我要把飞控仰头转90度  立起来安放  应该如何修改?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要把飞控仰头转90度  立起来安放  应该如何修改?请赐教

我这个代码就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代码就是啊

按照这个改完  飞控立起来  动z轴  飞控输出差速 而不是舵机相反方向  输出副翼的量  应该如何修改?代码我不太懂 不能理解这么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这个改完  飞控立起来  动z轴  飞控输出差速 而不是舵机相反方向  输出副翼的量  应该如何修改?代码 ...

首先第一个问题,飞控立起来,GUI是不是显示飞控呈水平状态,转动飞控,是不是姿态准确?

网友E:
LZ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我也在弄这个两轴,没什么进展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第一个问题,飞控立起来,GUI是不是显示飞控呈水平状态,转动飞控,是不是姿态准确?

转动飞控  模拟的飞机模型  姿态变化是正确的  但是仪表里的指南针和roll  是反的   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和您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我也在弄这个两轴,没什么进展啊

我也在做两轴  希望共同交流  QQ51351919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动飞控  模拟的飞机模型  姿态变化是正确的  但是仪表里的指南针和roll  是反的   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因为MWC坐标系有点奇怪,先按理论改,然后一点一点慢慢改出来的。
办法是看GUI下方的曲线,加速度计、陀螺和磁场的值是不是这个轴的,如果对了,再改正负号。
指南针(姿态)的瞬态值是用陀螺仪修正,长期值靠磁场(加速度),如果正负号错误,会造成漂移。
最后修改到瞬间改变姿态后,指南针和姿态不漂。
每个人的芯片不一样,这个过程我只能讲个思路和方法给你,还需要你自己体会和悟。

网友:
这个挺好玩

网友(2017-10-08):
留个标记 我也想学习飞翼的vtol 感觉飞翼这种固定的双发是vtol里面比较简单的 毕竟我看大部分vtol飞机都要用舵机感觉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