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压基准配了个还算不错的外壳。

楼主(2017-04-03):
前段时间为了看下手头的表是不是准确从淘宝淘了个电压基准,孤零零的一块小板子用起来不那么方便,后来又淘了四块锂电芯,找了个耳机壳子,简单组装了下,效果还不错,用起来也方便多了。

从淘宝买的电压基准,一块小板子,大约30x30mm大小。从说明看要求输入电压15V,但查阅相关资料看到输入电压为4.5~30V,没仔细研究到底输入电压多少合适,所以决定还是按说明里要求的15V左右提供供电。

淘了四块490mAh的锂电池,电压14.4~16.8V,给基准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盒子用的是个耳机盒,正好能并排放开两块电池,两层正好四块。上面打印了一个支架,贴上碳纤维贴纸,感觉立马就高大上了。

试下刚买的小钳表,还是挺准的,测试的7.5V档,标定电压7.4967,显示电压7.504,误差0.0073V(假设钳表显示电压为7.504整)。

网友A:
弱弱问下,这玩意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下,这玩意做什么用的?

就是个可以输出相对准确和恒定的电压的设备。
想知道万用表准不准,就量一下电压基准,如果你的表显示的值和电压基准上标的一样,说明表是准确的,如果不一致,就说明表有误差。因为理论上讲电压基准的电压值是准确的,如果你的表显示的结果和电压基准不一致,就说明你的表错了。

当然前提条件是电压基准本身没有问题,这个在业余条件下没法绝对保证,要做到绝对准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我们只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获得一个准确的电压源。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基准,我也没条件验证它就是准确的,所以我只能认为它就是准确的,就像我们一般都认为我们万用表显示的数据就是准确的一样。

多数情况下万用表还是比较准确的,足以应付我们的日常使用的需求,不过生命就在于折腾,不折腾折腾怎么行呢。

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38度论坛看看。

网友B:
楼主这个基准多少钱?基准好像也是需要定期校准的吧?哎,感觉这就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基准多少钱?基准好像也是需要定期校准的吧?哎,感觉这就是个坑

不到17块钱,至于定期校准的问题就不考虑了,没有这个条件,老化什么的最起码比万用表本身的基准要强点儿吧,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网友C:
你这东西还是不明白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东西还是不明白怎么用

基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东西还是不明白怎么用

电压基准是用来检验或校准电压测量设备的(比如万用表),电压基准是一个电压相对稳定、准确的电源,可以提供一个或多个电压值,比如说我这个可以提供2.5V、5V、7.5V、10V四个电压输出。

比较简单的用法就是把电压基准设置为某一电压,比如说5V。然后用万用表去测量,如果万用表显示的也是5V,就说明万用表是准确的,如果显示的不是5V但偏差不大(比如4.998V),就说明万用表不准确,但误差不大,不影响使用,但如果显示的值偏差太大(比如显示4.5V),那说明万用表误差太大了,需要校准一下或该换个新的了。

至于万用表不准确会有什么问题就看你干什么用了,比如测量锂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假设万用表测量5V时显示4.5V,说明万用表显示值比实际值低10%,这样当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是4.2V,你用万用表测量的话显示的电压值就只有3.78V,然后你就会认为还没有充满,然后就会怀疑充电器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基准是用来检验或校准电压测量设备的(比如万用表),电压基准是一个电压相对稳定、准确的电源,可以 ...

万用表还能校准?那这个基准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基准是用来检验或校准电压测量设备的(比如万用表),电压基准是一个电压相对稳定、准确的电源,可以 ...

发个链接看下正好测测我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还能校准?那这个基准的精度是多少

校准业余条件下不太好做,低位表(4位半以下的)一般是返厂或直接买新的,高位表(5位半或更高的)因为价格高所以校准还是值得做一下的。

我买的那个基准按卖家标的数据是小数点后4位,当然也会有误差及因为老化的原因电压值会有变化,并且测量时的温度和标定时的温度(卖家测量时的温度)不可能一致,但作为3位半的表或4位半的表的参考还是没问题的。

至于购买链接我就不放了,有广告嫌疑,某宝搜索“电压基准”,按销量排序,销量最高的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准业余条件下不太好做,低位表(4位半以下的)一般是返厂或直接买新的,高位表(5位半或更高的)因为价 ...

好的谢谢,好点的表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好点的表有什么推荐的

不知道你要什么价位的。比较好点儿的牌子有Fluke、胜利(VICTOR)、华谊(PEAKMETER)、华仪(MASTECH)、优利德(UNIT),价格从几十到几千不等,比较适合模型用的有下面这些。

(以下型号并不全面完整,还有很多型号没列出,你可以再问下其他模友)
-----------------------------------------------------------
100元内:
华仪:MY60系列(MY60、61、62、63)
优利德:UT33系列、UT120系列、UT39A、UT890系列(部分型号价格在100以上)
胜利:VC890系列
众仪:ZT102
-----------------------------------------------------------
200元内
华仪:MY60系列(MY64、65、68)
优利德:UT39B、UT39C、UT39D、UT39E、UT139系列、UT210系列(钳表)
-----------------------------------------------------------
200元以上
优利德:UT61E(300~400)
FLUKE:F15B+(400~500)

个人在用的表有两块:华仪MY-65(4位半),UT210E(3位半小钳表,已改4位显示)

要说推荐的购买的话以下几款都可以。

UT890C:手动量程,默认最大显示6000可改9999
UT139C:自动量程,默认最大显示6000可改9999
UT210E:钳表,可以不用断开线路测量电流,有2A档,最大显示可改至9999
UT61E:速度快,精度高
FLUK:F15B+ 国际品牌,保值好

其他品牌的我没大了解过,你可以让其他模友再推荐一些。

网友D(2017-05-04):
记得在单位上班时,单位计量室校准电表时用标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在单位上班时,单位计量室校准电表时用标准电池。

听说过,好像还分什么饱合和不饱合的,精度好像不如现在这种固态基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