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筋动力的反转单元 (●'◡'●)

楼主(2017-04-03):
(无正文)

网友A:
“同轴双桨的橡筋动力装置”

    一般螺旋桨工作时从飞机向前方向看是顺时针旋转。这样将产生逆向扭转,在空中机翼左倾,左盘旋。其他现象不做赘述。
    视频中,是一束动力橡筋,通过机械齿轮同时带动前后两幅互为逆向转动的螺旋桨。这样在空中可以保持向前飞行。
    但是有利也有弊,齿轮装和另外的螺旋桨置增加了摩擦力和重量。

     这是一种“同轴双桨的橡筋动力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螺旋桨工作时从飞机向前方向看是顺时针旋转。这样将产生逆向扭转,在空中机翼左倾,左盘旋。其他现 ...

                              谢过前辈老师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