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精灵3S和3A到底有什么区别(后面补充3SE)

楼主(2017-04-03):
刚入手不久的精灵3A镇,如有错误和遗漏,欢迎纠正和补充

楼主:
遥控距离:3S为1公里,3A为5公里
图传距离:3S为500米,3A为3.5公里

楼主:
视觉系统:3A具有视觉定位系统,而3s没有,具体参数看图

楼主:
卫星定位系统:3S是单GPS定位,3A是GPS/GLONASS双模,后者搜星速度和数量比前者多,精度也更高,阴雨天等信号较差的环境下,后者的定位效果也更好

楼主:
无线电频率:3S遥控器为5.8G,wifi图传为2.4G,而3A的遥控器和图传的频率都为2.4G,但由于两者处于不同链路,所以他们之间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A:
这个可以做个表格 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个表格 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帖子上的内容怎样做成表格的样子?

网友:
复制、粘贴就完成了。

网友:
最简答的区别3s比3a便宜

楼主:
图传设备:这也是3S和3A最大的区别。3S用的是wifi图传,而3A用的是大疆自家的LightBridge图传(简称LB图传)。目前消费级无人机中只有大疆的搭载了LB图传,后者在抗干扰,传输距离,延时方面都更好。

楼主:
由于wifi传输的特性,每次发送的数据包中只要有这个数据出错,整个数据包就得重发,有时同一个数据包要发送好几次,所以导致wifi图传非常卡,而且延时和环境干扰直接相关

楼主:
而LB图传为单向传输者,延时基本保持在一个数值(官方220ms),接收端无需对数据进行确认,如果传输时有部分图像丢失或错误,接收端同样会把这部分数据显示出来,所以受到干扰时图像会出现条纹状和色块

网友:
这都停产机型还有什么好对比的。4都快要停了

网友:
价格也差不少

网友:
本来也想买个3A,已经停产了,先不买了,等等看吧。

网友:
我买的3A  最后一台   3800块

网友(2017-05-05):
3A 3S 各有一台。操控距离方面:3S(WIFI+集成中继器)控制距离实在是太短了一般水平600-800M就提示信号微弱,垂直距离300M左右就失控返航;而3A(Lightbridge)水平距离轻轻松松1-2公里(拉锯除外),高度500米无压力。
                         操控手感方面:3S塑料感太强了,怎么看都像一个玩具 还比不上DIY的六通接收,也没有多功能键 很影响实际航拍体验;而3A就不同了,它的遥控外光与3P、4、悟等基本一致,手感稳重 多功能键配合自定义按键极大的提高了航拍体验。
                         拍摄画质方面:在这一点上,二者摄影摄像区别不大。最高都是2.7K30帧 但实际使用还是1980X1080更为方便一些。
                         维修成本方面:3A维修成本明显高于3S
                         飞行安全方面:3SGPS辅助定位。3A室内视觉声波定位、室外双模定位。从理论上来说后者安全性高于前者,但实际使用来说 二者区别不大。最安全的飞行保障是飞行者脑袋里的安全意识。
                         室内飞行:3S无视觉声波定位模块所以不能再室内自动稳定飞行(手动除外),3A则相对来说可以做到室内稳定飞行。
                         综述:显然,从航拍体验上来说3A完胜(已停产,但可能还会有存货);虽然3S较3A阉割了Lightbridge图传、视觉声波定位模块、双模定位、多功能遥控器,但3S从经济层面考虑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8-01-14):
现在咸鱼收台3s 1500左右,3A2100左右,很实惠,可惜都好像停产了,坐等今年PHANTOM5发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