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西湖ZX7032原机图纸 想换滚珠丝杆改数控 谁有原机图纸或者设计图

楼主(2017-04-03):
请有原机图纸或者设计图,拆开的时候没有量过,装上后才发现现在的丝杆回差比较大,想换了滚珠丝杆改数控玩玩,不想贴塑磨麻烦,就一台机器拆了没有加工机,所以就想简单的滚珠丝杆,做两个X Y丝杆镙母和三个固定板,丝杆镙母和座太大会顶着滑台,所以要设计刚刚好不会顶着滑台或者其他,第一次发贴,什么都不懂,请大神指导指导,谢谢

西湖7032

西湖7032

楼主:
有大神有吗?用想用2005丝杆不知道会不会顶着

网友A:
这机器看着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看着不错呀

谢谢,知道电机怎么接线吗?

楼主:
急啊,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B:
打开电机看看就明白了。找出三相电机的三个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电机看看就明白了。找出三相电机的三个绕组。

要拆开电机吗?

网友C:
1  变频器单相变三相220V只能是买专用变频器。
2 看接线图,电机内部是不是有热保护器,打开电机看看应该能找到另一根线U2。
找到U2,就可以改为三角形接法,使用三相220v。
3 你那个接触器接线图,V2和W2接的是什么?
4 如果电机能改为三相220v,就买单相变三相220v变频器,如果不能改就要买单相变三相380v变频器。
改数控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贴塑,虽然有点麻烦,但能大大减小摩擦,控制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变频器单相变三相220V只能是买专用变频器。
2 看接线图,电机内部是不是有热保护器,打开电机看看应该 ...

谢谢指点,昨天拆开了,拿到修电机那里去说不好弄,说要重新绕线

包的太结实了,还很硬

包的太结实了,还很硬

包的太结实了,还很硬

包的太结实了,还很硬

包的太结实了,还很硬

包的太结实了,还很硬

网友C:
看来只能用单相输出三相380v变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用单相输出三相380v变频器了。

有什么变频器品牌推介一下,那个变频器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变频器品牌推介一下,那个变频器好一点

这种变频器都是非标,小厂为满足部分用户需求改造的,质量不好说,基本都没有品牌,有品牌也是假的。上淘宝看看吧。
如果是我用,我会将这个电机卖掉,换个220v单相电机。安装保护电路,基本家用故障非常低,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建议用2.2KW的130伺服电机,变频器低转速时的扭力很小,或者换220V的单相电机,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价格较高,而且都是小厂出的,大厂都不出这种变频器,故障高,输出的电压波形不太好。

网友(2017-10-15):
没那么容易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