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太长了,能否剪掉一段,然后再剥处原来相同长度的芯?

楼主(2017-04-03):
天线太长了,能否剪掉一段,然后再剥处原来相同长度的芯?

网友:
可以啊
没有问题我觉得

网友:
回答是肯定的,能

网友:
厂家为啥要做这样的长度呢?

网友A:
方便你断了再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你断了再剥

网友:
剥开的长度对就没问题!

网友:
据说带屏蔽部分的长度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B:
天线的长度理论上是工作频率的波长的倍数,随意改变天线的长度会影响遥控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长度理论上是工作频率的波长的倍数,随意改变天线的长度会影响遥控的距离。

但为什么同个牌子的天线长短会差那么多,都是2.4g

网友:
如果每根都缩短2cm,10根就变成11根天线了……
振子一般为1/4波长或整数倍,航模收/发机多用套筒天线,那个套筒也是1/4波长(好像直径的大小也有关),后面还要带一小段馈线,估计是匹配用的,剪短了可能会破坏天线的阻抗匹配,影响有效控制距离

网友:
可。
实际上我已经记不得这样修好过多少断天线的接收了。

网友:
应该说剪短的是馈线吧  天线的结构名称我也比较懵 但我被桨打断的天线确实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为什么同个牌子的天线长短会差那么多,都是2.4g

厂家会根据试验进行优化天线的长度,剪短也能使用但有效控制距离会变短。最好使用原厂天线这样比较安全。航空模型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网友:
那其实是剥皮电缆天线,只有头上那段剥掉屏蔽层的才是能辐射电磁波的天线,只要那一段长度不变,缩短馈线电缆的长度理论上会更好,因为在电缆上也有损耗,尤其是那么细的电缆。

网友:
天线长点好布线啊, 只要把剥皮的部分露出来就不影响收发了.如果自己要处理,只要保证剥皮部分的长度准确即可,大概是31.7mm
另外,网上有大把的2.4g天线可买, 你完全可以买个短点的PCB天线或是铜管天线, 应该比这种简易的剥皮天线强一些. 我之前为了测试天线还研究了好一阵,买了N多天线, 其中frsky l9r专用的PCB天线明显比其它的2.4天线接收效果好.就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