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ZX7032的机器图纸,想换丝杠

楼主(2017-04-03):
西湖ZX7032的机器图纸,想换丝杠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改成三角接法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三角接法就可以

你好,怎么改三角接,我的是5线的,少了一条线,

网友:
折开两瑞盖. 查下少的那条应在机内连接了. 星型本是三条尾线相连  . 用变频器要改为三角型接线 :如三个头为A,B,C,    三个尾为a,b,c,   Ab连为一组  Bc连为一组   Ca连为一组  分别接变频器输出.

楼主:
请教关于钻铣床改数控的问题,有很多问题没搞明白,急在线等

第一:3个或者5个86步进电机,电机电流5.6A驱动器是6A,那电源是用多大的,电压多少和电流多少

网友(2017-10-15):
这个一般人搞不到吧

网友(2017-11-16):
    活灵磨损快,一般换活灵不换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