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四叶草天线DIY改造三叶草有必要吗?

楼主(2017-04-03):
我的图传发射是四叶草天线,想改三叶草提升性能。
请教达人,四叶草天线DIY改造三叶草可行否?有什么注意事项?直接取掉一根,均匀排列就完事么?如何才能使图传提升发射性能?先谢过了

楼主:
能说说理由么,不知道为什么好多文章都说三叶草最适合做图传发射天线谢谢

楼主:
引用文字:
三叶草四叶草天线的特点
[ 3-27-2013 ]

* 本文智慧产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尊重作者的劳动付出,转载需经原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

作者: 佚名

三叶发射天线:
立体式天线的出现对于FPV的信号接收越来越强大。圆极化天线,是一款很好的视频天线具有图像稳定,传输距离远的特点!三叶草是一种闭环天线,即信号和接地线连接。三叶草有3裂片120°彼此分开的水平面和倾斜的45°在垂直平面。它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好看,但它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发射天线。
三叶草天线最适合发射,它有一个良好的辐射模式,使得它效率很高。它不能用于接收器。反向极化排斥模式是非常不稳定,变化范围在-8和19dbi。因此有更好的天线选择的接收机(那就是以下要介绍大的4叶接收天线)。
方向:全方位
制作难度:高
最适合:视频发射器
优点:可以实现良好的图像传输,很好的辐射模式,宽带,低损伤,距离远远大于原装天线。
四叶接收天线:
四叶接收天线很像立体式天线,但不是3裂片而是4裂片,定位在90°彼此分开。
四叶接收天线最适合接收器使用,最低的驻波约1.2。
增加:~1dbi
驻波:1.2
方向:全方位
难度:高
最适合:视频接收机
优点:很好的辐射模式,宽带,低损伤,良好的反向极化排斥。

楼主:
引用文字:
       调试天线在没有分析仪或者驻波表的情况下手工做出来的天线基本都有误差,天线对于长度弯折角度十分敏感,1mm的长度或更低的长度都会严重影响天线的发射功率或者频率。不喜欢制作的同学也可以到淘宝上购买,购买时要注意自己需要的是哪个频段的天线,因为不同频段的天线是不一样的。

三四叶草天线DIY-各频道总长度及弯折长度

2.4G频段

工作频率 /总长度 /弯折长度

2414 MHz 127.18392709196354MM31.795774647887324MM

2432 MHz 126.24259868421052MM31.56044407894737MM

2450 MHz 125.3151020408133MM31.32857142857143MM

2468 MHz 124.4011345218806MM31.100081037277146MM

2490 MHz 123.3020080321281MM30.825301204819276MM

2510 MHz 122.3195219123506MM30.5796812749004MM

2390 MHz 128.46108786610878MM32.11506276150627MM

2370 MHz 129.54514767932488MM 32.38607594936709MM

5.8G频段

频道/总长度 /弯折长度

CH1:5705 53.81630148992112 /13.45398773006135

CH2:5685 54.00562884784521 /13.50131926121372

CH3:5665 54.19629302736099 /13.548984995586938

CH4:5645 54.38830823737821 /13.596988485385296

CH5:5885 52.170263381478335 /13.0424808836023785925

CH6:5905 51.99356477561388 /12.99830651989839

CH7:5925 51.818059071729955 /12.954430379746835

CH8:5945 51.64373423044575 /12.91084945332212

1.2G频段

频道/总长度 /弯折长度

CH1:1080/284.27962962962965 /71.069444444

CH2:1120/274.126785714285 /68.53125

CH3:1160/264.67413793103447 /66.16810344827

CH4:1200/255.85166666666666 /63.9625

CH5: 1010/303.9821782178218 /75.9950495049505

CH6: 1040/302.78303747534517 /73.80288461538461

CH7: 1240/247.5983870967742 /61.899193548387096

CH8: 1280/239.8609375 /59.96484375

来源:3023.com
原文:http://www.3023.com/3/qXtV086s.html

网友A:
天线结构导致波形,波瓣不同,具体很复杂,有兴趣可以研究研究天线。
三叶草最好的匹配是三叶草陪螺旋天线,而且三叶草和螺旋天线还分左旋和右旋,之间的搭配不同效果也不同。

楼主(2019-12-05):
引用 网友A:
天线结构导致波形,波瓣不同,具体很复杂,有兴趣可以研究研究天线。
三叶草最好的匹配是三叶草陪螺旋天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