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富丽380用MB陀螺的问题

楼主(2017-04-03):
本人新手,刚装了一架380,收了一个MB陀螺仪,想咨询下各位老手在富丽380上,这三个十字盘舵机分别用哪个通道,如何连接MB的通道,谢谢了!

楼主:
你好,想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图中的2,3舵机,在不同的十字盘里面有严格的区分吗?比如2号必须连接副翼通道,3号必须连接方向舵通道等。还是说这个两个连接可以随意?谢谢

网友:
2-1。3-2。1-3

网友:
必须顺序对。  升降1。顺时针2 副翼。3螺距。
1楼顺序错了

网友A:
380升降在后面也就是你图中的2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升降在后面也就是你图中的2号

不对吧,1号舵机是升降吧,1号舵机有升降导轨,在中间,23号舵机在左右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吧,1号舵机是升降吧,1号舵机有升降导轨,在中间,23号舵机在左右边

看错方向了。 你自己标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方向了。 你自己标的是对的

我就是搞不清楚23号有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区分?你有什么好建议么,升降舵很好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搞不清楚23号有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区分?你有什么好建议么,升降舵很好区别

顺时针。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想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图中的2,3舵机,在不同的十字盘里面有严格的区分吗?比如2号必须连接副翼通道 ...

mb我试了很多接线,只能这么接线,然后控全部123反向,其它方式都不对

网友:
我发现我接错线了不过没关系控反向一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想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图中的2,3舵机,在不同的十字盘里面有严格的区分吗?比如2号必须连接副翼通道 ...

没有,我线接的跟你们都不一样,不是一样飞的好好的

网友:
管那么多干嘛?以十字盘(机头朝前)为参考,连接十字盘后部就是1,左前是2,右前是3。通道反了遥控里调。长亮的m项选择正确的十字盘修正方向即可。
前面没注意看清,补充下:Mb这点很方便,380虽然反向,因为有十字盘修正方向的选项,选对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