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怎么充1s电池,没有平衡头

楼主(2017-04-03):
怎么搞呢

网友A:
直接插正负极,不用平衡

网友:
就一块电池,你跟谁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正负极,不用平衡

直接插正负极,充的时候会响,充不了

网友:
不要插平衡头,直接用c开始的那个模式充

网友:
补充一句,你这个电池是假的,我买过一个2000的其实只有950mAh

网友:
1s没法BAL,直接用CHG模式充。

网友:
1s还需要平衡吗?

网友B:
charge模式 不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rge模式 不用平衡

我怎么充电的时候b6一直响,提示temp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充电的时候b6一直响,提示temp什么的

拍图看看,我的B6已经出二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图看看,我的B6已经出二手了

你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是什么问题

把温度保护关了。主目录USER SET PROGRAM
翻到USB/TEMP SELECT 把TEMP CUT OFF 改成 USB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温度保护关了。主目录USER SET PROGRAM
翻到USB/TEMP SELECT 把TEMP CUT OFF 改成 USB ENABLE

这个刚开始充,它就显示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rge模式 不用平衡

我用charge模式充电,刚开始就显示满了。。我现在用NiMH charge在充电

楼主:
听楼上各位的,将temp关了,然后用Lipo charge充,b6显示已经充满电压4.2,实际只有3.7看以前的帖子说可能是电阻的问题。于是还NiMH charge模式充,充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