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x机架电池怎么保护

楼主(2017-04-03):
入手一个正x机架,装机后发现电池保护是个问题尤其炸鸡时,现在一个好点的电池都快两个机架,所以向各位请前辈请教一下电池下置的保护方法。

网友:
不知电池护板这种东西有用不

网友:
用这样的板子护着电池 炸机时电池会整体均匀受力,不会集中受力,就像防弹衣一样。

网友:
下置电池必须用保护板 不然就等着炸电池吧

网友:
电池保护板上下各贴 2mm 软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