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wbus接收机。

楼主(2017-04-03):
天地飞7有这功能么?能像sbus一样接F3么?

网友:
可以吧,好像和sbus一样的

网友:
我的天9,是可以的,前两天刚买的
我感觉天7应该也行

网友:
只要天地飞的控都可以兼容这个接收

网友:
天地飞通用  输出给飞控是sbus信号

网友A:
我有一堆这个都是给穿越用的

网友B:
我就是天地飞7,用sbus模式接的穿越机,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天地飞7,用sbus模式接的穿越机,很舒服

遥控器需要设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需要设置么

不需要,只需要和接收机对码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6-01):
请问f4飞控可以用wbus接收机吗。 我是天9的遥控器

网友D:
买了一个,有失控问题,不敢用

网友:
天7的控不用设置吗?

网友E(2017-09-13):
引用 网友C:
请问f4飞控可以用wbus接收机吗。 我是天9的遥控器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

可以

网友(2018-01-27):
天七是可以的,,只不过这接收机,没想象中稳定,不过一般还是没啥大毛病

网友:
可以的老哥,,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堆这个都是给穿越用的

哈哈,,这玩意,我也有仨,,坏了一个准备修呢

网友(2018-04-22):
引用 网友D:
买了一个,有失控问题,不敢用

失控多次

网友:
坐等ET07的mini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