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C3D升级到F3,发现F3不能刷BF固件,只能刷CF固件

楼主(2017-04-03):
从CC3D升级到F3,发现F3不能刷BF固件,只能刷CF固件,怎么破?
刷好BF固件后,怎么设置都不能解锁,重刷CF,一切正常
这个怎么破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的油门最低值不对,在BF软件里检查遥控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的油门最低值不对,在BF软件里检查遥控器的输出

回头详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