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售后在么 这个修要多少钱

楼主(2017-04-03):
470LP套机  DS450  三个舵机换舵机齿要多少钱啊

网友A:
都坏了?我的炸鸡5次了,齿轮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坏了?我的炸鸡5次了,齿轮还是好好的

我才炸3次呢

网友:
还不如换舵机,淘宝有

网友:
我也炸了2次沒掃齒不過虛位巨大

网友B:
炸了一次虚位巨大,拆开检查了下是塑料外壳固定第二齿轮的轴孔扩大了

网友:
LZ
您的舵机齿轮官网有定价的
可自行购买更换

        HSP45002
DS450伺服器齒輪組

建議售價:¥ 93
會員售價:¥ 7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炸了一次虚位巨大,拆开检查了下是塑料外壳固定第二齿轮的轴孔扩大了

您这个情况
建议升级金属舵机上下盖
一劳永逸

网友:
出了换deko1295

网友:
建议换舵机,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情况
建议升级金属舵机上下盖
一劳永逸

哪里有金属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