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TX 模拟和遥控THs计时不一致

楼主(2017-04-03):
OPEN TX  2.19  上用计时器1  :THs
模拟器上推油门计时是正常的
刷入FS-TH9X之后,就无效
怎么解?

还有,提示EEPROM的版本是旧版本的 OPEN TX,如何更新?

错误

错误

楼主:
把固件恢复到2.0.7后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固件恢复到2.0.7后正常

刷 OPEN TX 需要换CPU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 OPEN TX 需要换CPU吗 ?

不需要

网友(2017-05-03):
请问具体是怎么刷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