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向上抬有大的虚伪正常吗?

楼主(2017-04-03):
新装的大桨夹向上抬一点虚伪都没有,但是飞过几次在用双手抬起大桨明显感觉很大的向上框量虚伪,发现飞得越多虚伪会越大,用手向外大桨夹拉没有虚伪,你们也是这样的吗?正常吗?

网友A:
不这样~螺丝松了?加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这样~螺丝松了?加垫片?

螺丝没松,就是大桨夹里的轴承接触有虚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丝没松,就是大桨夹里的轴承接触有虚伪

大桨夹靠中联的轴承要上胶哦~

网友B:
看什么机,正常不会这样,如果山寨就别折腾能飞就行

网友:
带浮动的桨夹不是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挥舞铰啊,多好!

觉得不爽,就换横轴垫圈……

不是哪里都要0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夹靠中联的轴承要上胶哦~

亚拓450l的,最靠外的轴承外径和桨夹内壁接触有虚伪造成的?怎么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机,正常不会这样,如果山寨就别折腾能飞就行

亚拓450l原厂的头,飞倒是没问题

网友:
理论应该一点虚位没有!

网友:
不要纠结,我的也是这样,照样3D

网友:
无副翼的机子应该没虚位,有副翼的有一丁点儿虚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没有的,但我的450也是和你的一样,照样飞,没感觉有多大差别

网友:
dfc头子虚伪很小,fbl就有一点

网友C:
lz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什么飞机?

亚拓450l DFC头

网友:
我的冰人旋翼头虚位也很大,飞起来之后震动大,金鱼尾。换了轴承后虚位减小,震动不变,金鱼尾减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450l DFC头

小飞机有点虚位正常,注意胶圈和轴承顺滑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