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断了

楼主(2017-04-04):
外转子的电机输出轴断了怎么办 可以换吗

网友:
可以买个同型号的换,或者返厂修

网友A:
可以换,三块钱一根

网友:
断的整齐

网友B:
能换,不会就这么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三块钱一根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

马云的杂货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换,不会就这么报废的

我在tb上找不到

网友C:
按照品牌和型号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品牌和型号查找

飞轮ft012的 我找不到

网友C:
那可能是不好办了,品牌不明确,要么就找3.17电机轴试试吧。量下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不好办了,品牌不明确,要么就找3.17电机轴试试吧。量下长度。

谢谢!我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

你好,请问你FT012电机轴在哪家买的,合适吗?能否给个链接,我的也是轴断了,找了很久没找到。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FT012电机轴在哪家买的,合适吗?能否给个链接,我的也是轴断了,找了很久没找到。谢谢啦

...

【航模无刷电机轴枝 Φ3*42mm 双扁位 高强度不锈钢轴芯】,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wt.com/h.4JUCkA?cv=0QxJZHwSuN2&sm=adda40,或复制这条信息¥0QxJZHwSuN2¥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D:
你把电机修复了吗? 请问怎么把断轴拆下来的,我用锤子砸不出来。轴是图里的这个吗? 看起来和FT012用的不一样啊, FT012是反出轴的,这根轴像是正出轴电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电机修复了吗? 请问怎么把断轴拆下来的,我用锤子砸不出来。轴是图里的这个吗? 看起来和FT012用的不一 ...

把上面的两个基米拧送 用差不多粗的铁棒砸出来的 小心别把转子搞变形了 我还没装 不过船用 桨的力气都在轴上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上面的两个基米拧送 用差不多粗的铁棒砸出来的 小心别把转子搞变形了 我还没装 不过船用 桨的力气都在 ...

打错了 是用差不多粗的铁棒砸出来

网友D:
多谢。改天试试。
我的FT012是接收电调一体,经常失控。 后来狠心换了电调+萝丽控,好多了。2S,3S电池都能用。
电池用SONY VTC4 组的3S,成本30多,用起来也不错,比起3S的聚合物电池性价比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改天试试。
我的FT012是接收电调一体,经常失控。 后来狠心换了电调+萝丽控,好多了。2S,3S电池都 ...

我也在改012打算换轴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改天试试。
我的FT012是接收电调一体,经常失控。 后来狠心换了电调+萝丽控,好多了。2S,3S电池都 ...

我现在买的新FT012看了一下,电调,接收是分开的。暂时没出现过一次失控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买的新FT012看了一下,电调,接收是分开的。暂时没出现过一次失控现象。

新款FT012都是电调接收分开的。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低压保护,如果有的话,就不能用2S了。 看了群里大侠的帖子,貌似2815外转电机 3500KV用2S搭配合适的桨,对于FT012这样长度的船,速度已经令人满意了。上 3S速度能提升多大有待对比,我周末试试。

网友:
看了这么多兄弟,都断轴,这电机轴质量不行呢。哎,担心自己的电机轴断了,船停在湖中央。

还想准备改4S电跑,只能换好的电机才敢试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