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acingF3调完参但推油门电机没任何反应,求教!

楼主(2017-04-04):
如题,我飞控调完参了,包括接收机,油门,飞行模式,那些我都调好了,但上电用遥控去控制时,飞机还是没反应。
PS:信号接收是没问题的,而且最低和最高油门我都是在我遥控范围内,用调参软件在油门配置那里是可以控制各个电机的。上电后,飞控是闪了几下红灯,然后就熄灭了,然而我最低油门+右方向解锁,飞控也没什么反应。
请问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确定解锁通道有没有反向,确定没反向的话加点微调再解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解锁通道有没有反向,确定没反向的话加点微调再解锁看看

怎么排查是不是解锁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算解锁成功

网友B:
我也是有时候解锁不了,微调好了。再看看电机电调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有时候解锁不了,微调好了。再看看电机电调协议

好,回去试试看

网友:
我也才玩穿越,之前玩固定翼的。完全两码事。一开始也是到处问。所以多说几句

网友B:
要问什么这里问,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也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问什么这里问,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也才玩

网友:
老司机告诉你:100%没有解锁。

网友:
进来学习  顺便积分

网友C:
改成开关解锁。在飞行模式设定ARM的范围,用一个通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