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7遥控器怎么???

楼主(2017-04-04):
最近想换睿思凯X7遥控器  发现是双回中 还得自己改油门。论坛里有用这个控的吗 ?说说这个控怎么样
我的穿越机很小 换X7的话用哪款接收机呢?

网友A:
别的遥控器不敢说,睿斯凯的改油门、换手比拆机壳还简单。接收机推荐XM或者XM+,如果只是室内随便飞飞,AC800也能将就,前提是你能忍受隔墙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遥控器不敢说,睿斯凯的改油门、换手比拆机壳还简单。接收机推荐XM或者XM+,如果只是室内随便飞飞,AC8 ...

谢谢  这个控的手感怎么样?

网友:
新出的没用过,我用的是X9D Plus,你可以在改油门的时候调节钢片的松紧度来改变手感

网友B:
我剛入X7  升級及改油門易 ,功能多,還在學習中,暫時好,滿意。

网友:
轉三粒螺絲就調較油門及手感

网友:
回轉及Opentx強

网友C:
我本身用用X9D Plus。试用了朋友的X7。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飞手,我对X7的感想如下:
手感没有分别
体积和X9D一样大。
没有得充电。要拿电池出来才可以充。

我使用一款兼容(非官方)迷你接收机。好处是有rssi和frsky回传。
试过飞直线300公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身用用X9D Plus。试用了朋友的X7。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飞手,我对X7的感想如下:
手感没有分别

控电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身用用X9D Plus。试用了朋友的X7。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飞手,我对X7的感想如下:
手感没有分别

不改的话就用5号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剛入X7  升級及改油門易 ,功能多,還在學習中,暫時好,滿意。

你用的5号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电是什么样的?

要注意官方标配是没有电池的。
某宝有得单买电池。看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的话就用5号锂电池吗?

不需要改,可以直接用2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5号电池吗?

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5号电池吗?

只係剛剛出,教學要睇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的话就用5号锂电池吗?

可以用2S 18650注意走线从侧面,不然塞不进去

网友:
手感没华坑好

网友:
X7的无线信号发射功率是多少mw,看PA文档是250mw。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别的遥控器不敢说,睿斯凯的改油门、换手比拆机壳还简单。接收机推荐XM或者XM+,如果只是室内随便飞飞,AC8 ...

XM比AC800还小

网友E:
x7性价比不高啊,不去入x9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7性价比不高啊,不去入x9d
x7只要七百,性价比哪里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7性价比不高啊,不去入x9d
凑合用吧

网友G(2019-03-18):
是中文语音播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