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修脚架,節省是美德^_^

楼主(2017-04-04):
專業修x3脚架,節省是美德。。哈哈。。
裝好也沒看到什麼問題。不用綿綫用魚丝效果會意想不到。

网友:
功力深厚,东方不败,针线都用上了。静待楼主缝个不头罩,再纳个布片大奖

网友A:
碳纤丝也可美

网友B:
说实话。 别因小失大。降落稍微猛一点。大小桨就say good by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 别因小失大。降落稍微猛一点。大小桨就say good bye了……

强度肯定够。用手用力彎過。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丝也可美

魚丝就很強了。

网友:
这个,没看懂

楼主:
腳架炸斷了。所以線加502粘上。不怕容易在斷口重新斷開。

网友:
楼主  请教个问题  你手写也是用繁体字吗?

网友C:
鉄拐李!因小失大!

网友D:
用铜丝效果可能更好。不过502时间长了会失效。

网友E:
接触面积太小  总感觉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面积太小  总感觉不牢靠

今天飛了幾個起落了。不錯。回來改用了魚線。現在很用的掰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铜丝效果可能更好。不过502时间长了会失效。

嗯。是的。或者直接銅線加AB膠。這樣會比用502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鉄拐李!因小失大!

今天飛了幾個起落了。不錯。回來改用了魚線。現在很用的掰都沒問題。

网友F:
副厂脚架3-5块钱 不用这么省吧

网友G:
省钱是其次,关键是DIY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副厂脚架3-5块钱 不用这么省吧

其實見能修,又不影響美觀和安全。就修下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省钱是其次,关键是DIY的乐趣

的確是的。動下腦動下手。樂趣無窮。

网友:
引用 楼主:
腳架炸斷了。所以線加502粘上。不怕容易在斷口重新斷開。

热熔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或者直接銅線加AB膠。這樣會比用502更好。

不会的这种ab胶效果不会更好,还是纤维加502结实

楼主:
熱熔膠肯定不行的。哈哈。一個是粘不緊,一個是受力熱熔膠會整塊脫落。想效果好就是編織式的釣魚線加502,或者細銅線加AB膠。保證有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的这种ab胶效果不会更好,还是纤维加502结实

嗯嗯。認同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熱熔膠肯定不行的。哈哈。一個是粘不緊,一個是受力熱熔膠會整塊脫落。想效果好就是編織式的釣魚線加502 ...

哦哦,这样啊,我挂450用的线就是热熔胶粘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哦,这样啊,我挂450用的线就是热熔胶粘得

哈哈。有機會你試試。修好要吧暴力降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哈哈。有機會你試試。修好要吧暴國降落。

暴团降落?原谅我繁体字认起来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暴团降落?原谅我繁体字认起来吃力

不好意思。打錯。是暴力。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打錯。是暴力。

我降落喜欢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降落喜欢平稳

平穩好。

网友J: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很好!这种鱼线好像是“凯夫拉”的,强度不比碳纤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很好!这种鱼线好像是“凯夫拉”的,强度不比碳纤维差。

大力馬的也好。也不貴。

网友:
针线活不错,楼主是裁缝

网友:
功力深厚......

网友:
针线活这么好,是不是另有隐情

楼主:
哈哈。想多了吧

网友:
鱼线都用上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