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邪门的问题

楼主(2017-04-04):
飞机是kds5.5,用的2s直驱供电给kbar陀螺仪、kst815舵机,控是华D10,电调是凤凰80hv,电机是天蝎星4025。
上述电子设备在700l V2上表现正常(除电机和电调),搬回5.5就会在电机启动阶段狂抖舵,没敢升空,关闭油门立马又不抖了。刚开始以为kst815舵机坏了,刚刚以旧换新买了新舵机。
k8日志里面有一连串报错,实在摸不着头脑,麻烦各路大神帮忙研究下。

网友:
提示pwm输入超过范围。

网友A:
清明节的缘故。

建议楼主过完清明再试,问题绝对不攻自破~

网友:
检查下接收机和舵机PWM设置看看

网友B:
ppm和pwm选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m和pwm选错了吧。。。

在哪里设置?控和kbar软件中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设置?控和kbar软件中没找到。

网友C:
换个陀螺仪,问题立马解决!虽然我不是5.5,但是我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D10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陀螺仪,问题立马解决!虽然我不是5.5,但是我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D10控!

是换个相同的新陀螺仪,还是换个其他p品牌陀螺仪?

网友:
看看控上有没制式选择。提示是每个通道的输入信号超出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换个相同的新陀螺仪,还是换个其他p品牌陀螺仪?

我换MB、金脑、Ebar都没出现上下频繁抖舵,只有K8出现。另外就是,确保舵机、接收机、陀螺仪之间接线的可靠!

网友D:
麻烦大神们说下,怎么看日志?怎样是有问题的?怎样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大神们说下,怎么看日志?怎样是有问题的?怎样是好的?

进入kbar软件菜单栏,可以看到日志,绿色是正常,黄色是警告,红色是报错。

网友E:
检查接收器,我怀疑是接收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接收器,我怀疑是接收器问题~

手里两个接收机都试过,还是一样的抖。

网友F:
1002可以用高压?另外就是建议更换kbar为gv8000,还带定速功能(d10飞大机还是换了吧,我这边为了上550/700都是换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2可以用高压?另外就是建议更换kbar为gv8000,还带定速功能(d10飞大机还是换了吧,我这边为了上550/700 ...

1002接收采用好盈5v降压模块。d10用了一年,信号方面没有过失控记录,这次的问题怪就怪在只出现在5.5,手里的380、700V2用1002配kbar都好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里两个接收机都试过,还是一样的抖。

这么奇怪。。。那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奇怪。。。那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问了好多业内人士,大家都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各个电子设备逐一排查过了,把斜盘感度降到60,仍然还是抖:
1、更换新的kst815斜盘,抖;
2、更换新的接收机,抖;
3、更换新的遥控器,抖;
4、将成套电子设备迁移至700V2,不抖;
5、将潜在问题的接收机、陀螺仪迁移至380,不抖

正在准备根据模友建议换mb陀螺仪。我已经晕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好多业内人士,大家都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各个电子设备逐一排查过了,把斜盘感度降到60,仍然还 ...

这个确实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明节的缘故。

建议楼主过完清明再试,问题绝对不攻自破~

清明节没烧香

网友:
耍有副翼就没有这些烦恼啦!

网友:
这个看得都晕。。。。

网友:
檢查機身是否漏電,還有換一副主槳試試,

网友G:
很有可能是静电干扰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可能是静电干扰所致

5.5一级皮带的确有可能存在静电,但380就不抖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5.5一级皮带的确有可能存在静电,但380就不抖呢。

给电调线加磁环试试,因为您在推油门时才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电调线加磁环试试,因为您在推油门时才有这种现象。

兄台的说法给了重要启示,推油门且电调供电后,手机端的蓝牙调参界面有抖动,蓝牙信号受到影响,电机停转后抖动也停止了。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接收机输出超范围?不是K8问题就是接收机问题了

网友:
80%的概率,不是任何电子出现问题!!你仔细检查下,各个线路,是否有破皮。。。碰着侧板!!特别是电机线!

网友:
别问我是谁,我是雷锋他哥哥,我叫雷管!

网友H:
我380前2分钟做快速侧钟摆。大航线急剧撞墙。高空猛超转下来。毛事都没有。最后做简单的向上青蛙跳就来事了!  抖舵!  抖得跟毛一样!  螺距一大就抖起来。嗨得不要不要的。 结果第二起落就炸了!  抖得不要不要的! 也是2分钟以后!  根本没舵可以控制!  配置K8 + deko 1295 +graupner T70。现在换了1102和neuron 陀螺仪就对了。太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380前2分钟做快速侧钟摆。大航线急剧撞墙。高空猛超转下来。毛事都没有。最后做简单的向上青蛙跳就来事了 ...

刚入mb陀螺仪,试试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感觉还是电机电调的原因,拿个万用表检查下电机各项绕组的绝缘,再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的说法给了重要启示,推油门且电调供电后,手机端的蓝牙调参界面有抖动,蓝牙信号受到影响,电机停转 ...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电调会重启,导致抖舵,问题在电调上

网友I: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如果排除机械部分的原因,问题应该出在5.5的电机和电调,尤其是电机,那玩意会产生强烈的电磁干扰,接收机要尽量远离或改变安装角度,如果不行就考虑更换电机进行对比试验,如果还不行再考虑电调,只能这样一步一步做,肯定能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如果排除机械部分的原因,问题应该出在5.5的电机和电调,尤其是电机,那玩意会产生强烈 ...

你好牛!更换电机故障排除,罪魁祸首是天蝎星4025-550kv电机,换上亚拓600mx一切正常。折腾了快一个月了,心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如果排除机械部分的原因,问题应该出在5.5的电机和电调,尤其是电机,那玩意会产生强烈 ...

亚拓550x 700x电机前面就是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MB、金脑、Ebar都没出现上下频繁抖舵,只有K8出现。另外就是,确保舵机、接收机、陀螺仪之间接线的可 ...

我这次情况与你有所不同,已经排查出是天蝎星4025电机有干扰,换了电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J:
嘗試不要直駆電kbar!改用ubec 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嘗試不要直駆電kbar!改用ubec 供電!!

你的方法可行,早上换了电机,没几个起落又开始抽风,再试试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嘗試不要直駆電kbar!改用ubec 供電!!

看来kbar直驱缺的是一颗电容!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牛!更换电机故障排除,罪魁祸首是天蝎星4025-550kv电机,换上亚拓600mx一切正常。折腾了快一个月了 ...

看来你还真行,按照提示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我过去遇到过类似情况,在这里没好意思说哪种电机干扰大,怕得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你还真行,按照提示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我过去遇到过类似情况,在这里没好意思说哪种电机 ...

实事求是验证问题,应该不至于得罪人吧。最后验证结论是大kbar采用2s直驱存在不稳定,可能是电压波动导致的,改用ubec稳压6v供电,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如果采用大家采用kbar飞700以上大机,建议用8.4v的UBEC连kbar,从kbar引线接6v的UBEC连接收机,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事求是验证问题,应该不至于得罪人吧。最后验证结论是大kbar采用2s直驱存在不稳定,可能是电压波动导致 ...

最终还是直驱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终还是直驱电压不稳

直驱电压问题太隐蔽,kbar参数里明明谢了支持8.5v,谁能想到故障出在这里。以后飞700以上大机真是要如履薄冰啊!

网友:
直驱建议用锂铁2S电池,这样电压会稳定很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直驱电压问题太隐蔽,kbar参数里明明谢了支持8.5v,谁能想到故障出在这里。以后飞700以上大机真是要如履 ...

你现在是说高了还是电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现在是说高了还是电压低了

电压不是高或低,是波动。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压不是高或低,是波动。

直驱电压都会有很大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驱电压都会有很大波动

考虑到kbar的用料和价格,电压波动有点干扰应属预料之中。

网友L:
没理解,2S直供电压不稳为什么换了电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理解,2S直供电压不稳为什么换了电机就好了?

最后锁定的原因在接收机的bec供电上,具体原因不清楚。只要取消接收机bec供电,故障就解除了。

网友L:
晕,不是加了bec就好了么,怎么又不加bec,彻底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晕,不是加了bec就好了么,怎么又不加bec,彻底晕了

陀螺仪的bec一直在,用的8.4v,接收机那里又加了一个6v的bec,6v的拿掉就解除故障,搞不好是震动导致接收不良,明天继续验证。

网友L:
奥有可能吧,你两个bec供电隔离开了吧。还有华科尔的接收能扛多少v输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奥有可能吧,你两个bec供电隔离开了吧。还有华科尔的接收能扛多少v输入啊??

华科尔接收最多6v。实在找不到原因,考虑换遥控器了,来个高压接收,一切妥妥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华科尔接收最多6v。实在找不到原因,考虑换遥控器了,来个高压接收,一切妥妥的。

我也是华科尔,十来个接收机呢,就一直没敢上高压。真是的华科尔也不正经出个高压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华科尔,十来个接收机呢,就一直没敢上高压。真是的华科尔也不正经出个高压接收。

国产有个frsky高压接收,不过全套下来1.5k,小贵。今天天九超级版到货,再试试接收机连6v的bec会不会抖舵。如果继续抖,那就是bec的确形成干扰;如果不抖,那就是华RX1002接收机问题了,可能原因不明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锁定的原因在接收机的bec供电上,具体原因不清楚。只要取消接收机bec供电,故障就解除了。

试验验证得到了比较靠谱的结论,几个试验结果对比:
试验1:2s直驱链接可调bec,设定6v输出给陀螺仪,用陀螺仪给接收机供电。结果是无论如何操作。结果,无抖舵,安全稳定。
试验2:2s直驱链接可调bec,设定8.4v输出给陀螺仪,陀螺仪链接6v固定bec输出给接收机,电调不接电。结果,无抖舵,安全稳定。
试验3:接线方式同试验2,电调接电。结果,舵机开始有规律抖舵,电机启动后抖动加剧,说明干扰源与电流大小有关。
试验4:接线方式同试验1,电调接电并启动电机。结果,无抖舵,安全稳定。
       然后逐级排查,发现防打火插头产生的火花是干扰源。从试验对比看得出来是通过接收机bec干扰到接收机或陀螺仪信号。

楼主:
最后看到亚拓bec说明,才恍然大悟,原来bec还会干扰接收机,只能呵呵了。

网友(2017-05-08):
引用 楼主:
问了好多业内人士,大家都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各个电子设备逐一排查过了,把斜盘感度降到60,仍然还 ...

我也碰到了

网友M:
一点点小问题,难查,只有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如果排除机械部分的原因,问题应该出在5.5的电机和电调,尤其是电机,那玩意会产生强烈 ...

我也碰模型到过,模型折腾了我一个多月所有东西一个个换。结果检测出来电机,怎么也没想到啊

网友N:
550都可以用D10?

楼主:
引用 网友N:
550都可以用D10?

用啊,700也可以用。

楼主(2017-06-10):
引用 楼主:
最后看到亚拓bec说明,才恍然大悟,原来bec还会干扰接收机,只能呵呵了。

最后一次更新:收了个停产的古董(亚拓RCE-B6X)BEC模块,最终解决抖舵。实践证明,普通开关式(交换式)设计的bec会导致抖舵,必须要用线性设计的bec才能给接收机安全降压。

网友B:
华坑1002接收,直接上8V,短时间似乎没啥大问题。接收内部是一个稳压模块(线性BEC)降压到3.3V,驱动接收其他部分。
电压高带来的唯一问题是接收内部发热变大了。如果接收能够改良散热,那么理论上高电压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坑1002接收,直接上8V,短时间似乎没啥大问题。接收内部是一个稳压模块(线性BEC)降压到3.3V,驱动接收 ...

厂方参数是4.8v-6.0v,用8v飞损坏接收机小事,把700大炸一次就洗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方参数是4.8v-6.0v,用8v飞损坏接收机小事,把700大炸一次就洗白了。

我刚刚改了,两块钱外挂一个AMS1117-5.0搞定。(其实就是一个0.5A的线性BEC)